同一个发动机 用素油感觉比用30%的油省油一倍。

楼主(2016-11-28):
同一个
发动机
用素油感觉比用30%的油省油一倍。

网友A:
30%用过后 换素油 要拆发动机清洗 然后才能使用素油 不然发动机有一层油膜

网友B:
只要化油器调整正确,省下来那部分油,就是你感觉失去的动力,能量守恒。所以要暴力,就要引擎多喝油,前提是不要富油了从排气管喷掉。换油洗发动机完全是强迫症,模型发动机内部又不存油,吸油进来燃烧掉再排出去,本身也就是一个清洗的过程了。长期不用要洗倒是真的,成品油不洗会生锈,素油不洗蓖麻油会粘死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