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xk120 最近飞起来做钟摆感觉定速调转厉害

楼主(2016-11-28):
电池
飞了半年了 天气也只有7 8度 不知是电池老化了 还是因为温度低

网友A:
换下插头试试 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或氧化了

网友B:
的确就是温度,我今天飞了四电,两个在兜里捂热,两个没有管,动力明显不一样

网友C:
半年电池也差不多了,天气冷肯定也有影响。

网友D:
电池可以换了

楼主:
哈 看来一半一半了

楼主:
你们电池都用几个起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