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FMS小F3A,有小惊喜,也有疑问,共享之

楼主(2016-11-28):
为了过渡到飞二战下单翼像真机,上周在搜遍各大论坛贴吧,阅览各大神经验贴后本想收一架二手小F3A练手,可惜遍觅无果只好赶在上周五截止发货前狠心剁手入F3A新机。
老实说,这机机从第一次看到到收到实物前也只有它的绿色吸引我,对机型设计完全不感冒。但收到实物后连女主人都说:“其实还蛮好看的,挺喜欢。”至少心里感觉还是没选错
回归正题!之前在论坛上看大家评论说这机机身中部软,10多个起落就机身皱皮,起落架软导致扫桨等…
今早一早起来认真欣赏它的时候居然意外发现机身中部藏有一根粗约5-7mm碳杆,不知是否厂家已作出改进增强机身强度?另外我自己装机后发现螺旋桨尖在装好电池情况下感觉离地不低,不知起落架是否有改进升高。
还有论坛上有模友的说明书写重心在90mm,而有的又说在125mm,而我拿到的说明书是100-110mm。我装上3S2200 25C电池(厂家卖那款),把飞机反过来用手指大致测一下实际重心约110mm。
最后,想请教一下玩过这机型的模友:因为我手上只有3S2200和4S2600的电,数量不多,打算最近半年都主力飞这机机练手,所以希望物尽其用。我用的电调是天行者50A电调(手上还有60A的备用),想请问一下,如果我换成10*5.5或10*7的桨能否3S、4S通用?电调估计问题不大,但不知电调能否承受的了4S电。先感谢协助解答的朋友。
昨天周日到东平河堤边打算首飞,可惜风时大时小,最后忍痛放弃飞行计划。不过现在回想庆幸那一刻的放弃,换来现在机机的完好。在此希望各模友一飞冲天,安全完好落地,别为一时欲望而不顾外部不利因素强行飞行。

佛山Kevin

网友:
前排占座吃瓜

网友A:
同为fms祝贺 这品牌飞机很抗造 有失误损失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fms祝贺 这品牌飞机很抗造 有失误损失也小

今早发现一拉杆固定胶圈断裂(飞机没飞过,气温约15度左右),联系厂家马上安排补发数颗。总体来说服务态度可以。

佛山Ke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佛山Kevin

网友C:
看上去很舒服,麻烦给我一个链接,合适就进一个

网友D:
有风的时候如果风向固定且降落可以做到逆风很好,就怕风向不定侧风起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风的时候如果风向固定且降落可以做到逆风很好,就怕风向不定侧风起降

昨天就是正侧风,垂直跑道吹来,所以不敢飞。

佛山Kev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就是正侧风,垂直跑道吹来,所以不敢飞。

佛山Kevin

昨天我飞p51 只要推油门后轮离地就横向转180度,风也是垂直跑道刮的,起飞要试好几次,找风小的一瞬间带着方向舵能顺着跑道滑跑一小段,速度稍微有了点赶紧拉起,生怕一阵侧风直接亲马路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很舒服,麻烦给我一个链接,合适就进一个

链接不好给,到T宝上的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飞p51 只要推油门后轮离地就横向转180度,风也是垂直跑道刮的,起飞要试好几次,找风小的一瞬间带 ...

我在河堤上飞,后轮离地转180度不太适合我

佛山Kevin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不好给,到T宝上的搜

网友:
10*5.5的就行,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机挺好飞,飘降都没事,就是不抗风,三级风基本就完蛋,风一吹就翻,机身长,翼展小,飞行铅笔棍

网友E:
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评论这架飞机的
首先我也有一架这个飞机,而且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
这个飞机成本低,价格合适,对电池要求不高,用3S2200电池即可
这飞机动作干脆,好飞,灵活而不失稳定,
总之是一架练手进阶的好飞机
然后我再说说缺点,
第一,低速小半径转弯容易失速
第二,降落速度较快
以上这两个缺点,决定了该飞机进场航线要求较高,距离要求较远,速度慢了容易失速,速度快了就容易拍地上,打桨,我一个朋友,飞这飞机那真的是基本一个起落一支桨
降落注意这几点,进入降落航线后,油门收到底,进入最后接地航线时,要注意飞机状态,时刻准备补油,理想的状态是带5%-10%的油门接地

网友F:
这机子我飞了3架了,10寸浆,50A,4S电池没问题,别飞太远,机子灵活,远了看不清,降落注意别失速就行

网友:
电调估计问题不大,但不知电调能否承受的了4S电。  这个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为fms祝贺 这品牌飞机很抗造 有失误损失也小

我也有一架FMS 540  之前原来的螺旋桨坏了 重新买了桨毂(银色的)和固定桨毂的轴  安装后发现振动很大   即使只安装桨毂振动也很大  确定电机和固定桨毂的轴没问题  发现桨毂有点椭圆 对FMS产品有点失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我飞了3架了,10寸浆,50A,4S电池没问题,别飞太远,机子灵活,远了看不清,降落注意别失速就行

请问下主席,如果不用原机的电装是否可以,麻烦推荐一套电装配置包括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评论这架飞机的
首先我也有一架这个飞机,而且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
这个飞机成本低, ...

原机配的电装怎么样,一个浆10元,新手费浆啊。浩业10寸和11寸是否可以代替?如果重新买电机,朗宇2216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评论这架飞机的
首先我也有一架这个飞机,而且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
这个飞机成本低, ...

麻烦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评论这架飞机的
首先我也有一架这个飞机,而且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
这个飞机成本低, ...

低速度小半径转弯本来就是不科学的 小半径转弯必须保证一定速度 或 一定速度下小半径转弯必须保证一定半径
任何飞机在低速度小半径转弯时都有个极限值

降落速度可以很慢 可以后轮先接地

FMS 30级F3A是一款很好飞的 可以当做入门机的 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河堤上飞,后轮离地转180度不太适合我

佛山Kevin

没事,一推油一拉杆就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主席,如果不用原机的电装是否可以,麻烦推荐一套电装配置包括浆。

原厂电机很好啊,电调原厂40A的偏小,舵机一般般还行,桨可以在原厂的基础上减一寸避免新机不熟悉重降扫桨,电调设置刹车比较好,桨用普通的硬桨就可以了

网友(2017-01-05):
下午下单,还在路上,先进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
我也有个小3A ,这个飞机的通病就是起落架太软,建议新手在起落架之间用细的钢丝两面拉一下这样降落重了不会扫桨,等降落技术合格了再拆除。该机比较灵活建议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在遥控中设置百分之70左右足够了,副翼、升降建议设置曲线利于飞行的稳定和起飞降落的稳定。总体是个好飞机,祝爽飞!!!

网友:
降落心德:在飞机调试好的情况下,降落前转弯并降低高度,转弯至机身与跑道成90度时关闭油门并保持零油门,打副翼使飞机对准跑道,此时不要拉升降让飞机下降高度,观察飞机下降情况,等飞机下降离地1米左右适当补升降使飞机拉平(不需太多升降,保持飞机平飞即可),根据飞机速度如速度太慢适时补一点油门,保持平飞状态使飞机慢慢下降直至触地。

网友:
没飞过,看别人飞的,性能似乎不错

网友:
绿3A除了腰软以外别的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