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VISION dlg装机

楼主(2016-11-28):
VISION 中端入门DLG,ZONE V2翼型,机翼面积20.3平方分米,最宽翼弦168mm,主要针对已入门了准备继续飞下去的模友及相对要求高入门模友,相对小一点的机翼面积及窄一点的翼弦有利于提高发射高度

主要技术参数:
翼展:  1492mm
机翼面积:20.26平方分米
主翼翼型:ZoneV2-60-40-20
最宽翼弦:168mm
机长:1080mm
平尾翼型:Freak V2
垂尾翼型:Z4D
飞行重量:230-270
翼载荷:11.3-13.3克/平方分米
重心:72-78mm

尾翼基本在14克以内,不喷漆的尾翼会轻一点点

机身大概39-41克

机翼翼台及平尾翼台预装好金属螺母,预开好升降舵拉索出口

62克进口LV碳布机翼重量大概在115克以内

62克进口LV机翼版空机大概在170克以内

CW40进口碳布机翼重量大概在110克以内

CW40进口碳布机翼版空机大概在165克以内

网友:
国产模造机,赞一个

楼主:
蓝色LV版装机:

平尾绞链用刀轻轻裁开(注意不要把黄色的凯夫拉布裁断)

垂尾绞链用刀轻轻裁开(注意不要把黄色的凯夫拉布裁断)

0.5mm弹簧钢丝弯成图示外型,中间位长55mm左右

用1MM左右的钻头在尾翼的绞链处根据弯好的0.5mm弹簧钢丝钻好孔

在钢丝的弯头部份及尾翼钻了孔的地方加环氧胶,然后把弹簧钢丝装到尾翼上

用3M纸胶带把弹簧钢丝固定好,然手等待胶水固化

装好扭簧钢丝及舵角后(带缺口的舵面摇臂装在平尾上),尾翼比原来重了1.5克

网友:
国货精品!

楼主:
按图款尺寸开好副翼摇臂固定孔

舵角用砂纸打磨好

按图示尺寸开好机身侧出拉杆的出口

用配套螺丝锁好机翼及平尾后用环氧胶粘垂尾,角A=角B

副翼拉杆按图示外型加工并弯好

塑料卡头用1.2mm钻头扩好孔

按图示把舵机及拉杆装好,副翼舵机大概10度左右的安装角,塑料卡头在弯钢丝前先套上

按图示方向弯好钢丝并剪掉多余部分

楼主:
拉索按以下图示安装

平尾铝螺丝固定

手扣安装位示意图(图示为参考尺寸,以个人手感舒适为宜)

装好后机头重心在离机翼前缘73MM位置,飞行重量(没配重)247.5克(接收电是雷鹏1S300mAh,接收机FRSKY7通,所有电子设备塞在机头)

舵机:JR287MG*3+KST 245S

飞行设定:
副翼+12MM  -8MM
升降舵  +10mm   -10mm
方向舵  +15mm   -15mm
蝴蝶刹车 副翼下放45度, 升降舵-4mm

速度模式:  副翼+2mm,升降舵跟据实际飞行姿态调整
巡航:         副翼0  ,升降0
热气流 :    副翼-4mm,升降舵跟据实际飞行姿态调整
发射(Preset):      副翼下放1mm,升降+1mm,让发射时候机体自然往上走,平射,出手后切换到ZOOM,
副翼抬1.5mm,  70-80度爬升

楼主:
另外一架CW40版的安装,舵机KST X08*3+KST113*1,电池富力1S600mAh+FRSKY7通拆壳接收,装好后飞行重量235克(机头没配重),重心75mm

网友A(2018-09-03):
想入手,但没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入手,但没人带

进DLG群多潜水就是

网友(2019-05-02):
学习了,跟着教程装起来,有点头轻,估计配重完250克左右

网友(2019-11-28):
求购买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