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置

楼主(2016-11-28):
手上有几块闲置的4S 1300mAH 45C电池,想装台入门级泡沫机。飞机暂定好小子,求电机、电调、桨的配置。

网友:
楼主   入魔后 如图

网友A:
电机可以2212,1400kv,用7或者8寸浆,电调用30或者40A的,。电机要廉价可以xxd,不过建议好点上致盈之类的,电调可以好盈,浆就不说了,舵机可以七八块的,也可以十七八的金属齿,需要3个就够了。。

网友B:
好小子用3S电就可以了

网友C:
4s 的话朗宇2216kv1400 电调好盈40a 蓝色9克塑料舵机 祝楼主吊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 的话朗宇2216kv1400 电调好盈40a 蓝色9克塑料舵机 祝楼主吊机成功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2212,1400kv,用7或者8寸浆,电调用30或者40A的,。电机要廉价可以xxd,不过建议好点上致盈之类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用3S电就可以了

闲置的4S,以前飞穿越的,不要问我穿越去哪里了、、、、、、

网友D:
好小子不能吊机。4S可以配朗宇A或X系列2208Kv1260。7~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不能吊机。4S可以配朗宇A或X系列2208Kv1260。7~8寸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