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m套机螺丝问题

楼主(2016-11-28):
首先我是一名直机新手 这个论坛也就刚关注一月有余 发过一次请教贴 泡了一阵子论坛发现亚拓新出的470l帖子比较多吧 于是趁着11/11在tb商家买了一套470lm套机 装机三天左右吧 有些不懂的问题直机问了下商家也积极解决问题 心情大好 对商家和亚拓品牌好感大增 记得我这个机子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轴插到三个主轴座时 主轴都不能插到轴承里 三个轴承都插不进去 联系电商老板 老板也各种提意见 说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样能让主轴虚伪更小 但这个也忒费劲了 敲敲打打 用水砂纸各种磨主轴 三个小时吧 终于三个轴承全进去了 其中反复拆装的心酸我就不说了 敲到不合适的位置还得想办法把轴承退出来 也是醉了 不过弄好了之后也就没什么了 以后修理的时候再弄吧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也不是让我发帖的原因 毕竟解决了    现在关键的来了说明书写在需要1.5-3.0的内六角螺丝刀 这个我有 玩了两年rc car 这些东西不止一套 然后继续装 装到最后发现十字盘 后尾桨链接出 的螺丝都不是最小的1.5的 问了下电商老板 老板说这是1.3的 当时我就蛋疼了 现在什么都齐全 就差一把1.3的螺丝刀! 亚拓套机里面也没有配简易的 好吧 我忍了 还好这些部位出厂都是预装好的 先这样 买来后再上螺丝胶上紧即可 那么问题来了 今天1.3mm螺丝刀到货 到家开始弄 然后我直接懵逼了 我去 1.3mm的螺丝刀既然插不进去 开始以为螺丝刀精度有问题 拿来卡尺量了一下 卡尺也是新买的 八十多吧好像 内六角螺丝刀刀头一共六个面 分别三次量不同的面 如图  没有超过1.3mm的 联系tb电商 一直在跟我说是我的螺丝刀问题 还拿他亚拓的螺丝刀对比 如图 其实这位电商老板挺有责任心的 但这件事我是真的说不清了 大家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还特意用这个1.3的螺丝刀用力往螺丝里拧 但一点都进不去 表面都磨花了就是一点进不去 请各位模友给出出一件 谢谢了 我也是醉了醉了醉了

网友A:
螺丝刀精度没问题,是不是螺丝孔尺寸误差太大?另外主轴根本不需要打磨或敲打进轴承座,安装方式错误,应该先插入主轴 后再锁紧主轴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精度没问题,是不是螺丝孔尺寸误差太大?另外主轴根本不需要打磨或敲打进轴承座,安装方式错误,应该 ...

恩 是的 开始是安装错误  然后我把三个主轴座全拆下 然后一个个安装   三个轴承就是进不去 然后用水砂纸拼命打磨主轴 然后轴承才能勉强进去 我都是把三个主轴座按上主轴上之后才再一起按得侧板

网友:
没听说过还要打磨、敲打主轴才能插进轴承座的啊

网友B:
亚拓的螺丝一个别留,全部垃圾桶,换芳生的,那螺丝好。

网友C:
我的主轴安装一点问题也没用,不过那个1.3的内六角坑了我,手上没有又在马云家买了一把1.3的还是不行,又买了一套公制英制的,唉~~

网友D:
你看一下他们官方的回复吧

网友E:
朋友,这个可能是梅花螺丝吧。我原先买飞越的时候,有送一把L型的小工具,一开始以为是调连杆用的,后来发现两头是梅花的。如果有你可以试试!

网友F:
我之前一根带机主轴也是卡得很紧。拔不出来。后来换了根新买的就好了。至于那个1.3的螺丝我只能呵呵了。我也是一样买了螺丝刀插不进。后来打了胶把螺丝刀磨小才扭上的

网友G:
亚托的螺丝刀不错…挺好的…有一套10年买的用到现在…不过没装过亚托机子…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不过也没听说过非要用配套品牌的才行,这无形中增加了玩家成本。用一些不符合常规的规格…是有点头疼…

网友H:
强烈建议对照说明书组装  第三轴承座不可能不要磨主轴  不可能很难插进去  扭一扭进去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螺丝一个别留,全部垃圾桶,换芳生的,那螺丝好。

我看合适

网友I:
打磨的方式显然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轴安装一点问题也没用,不过那个1.3的内六角坑了我,手上没有又在马云家买了一把1.3的还是不行,又买 ...

螺丝刀规格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他们官方的回复吧

对于这个我只能呵呵了 这跟什么都没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这个可能是梅花螺丝吧。我原先买飞越的时候,有送一把L型的小工具,一开始以为是调连杆用的,后来发 ...

不是梅花的 梅花都是英制的  现在基本常用的都是公制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一根带机主轴也是卡得很紧。拔不出来。后来换了根新买的就好了。至于那个1.3的螺丝我只能呵呵了。我 ...

是呀 真是无奈了 亚拓的人也没有回复一下的  其实要是1.5 2.0这类常用的螺丝有瑕疵也就得了 毕竟手里都有备用的 就这1.3的我还特意买了一把 没想到螺丝居然这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亚托的螺丝刀不错…挺好的…有一套10年买的用到现在…不过没装过亚托机子…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不过也没 ...

就算好 一把刀60块大洋 这不是坑呢吗 am 也没有这么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建议对照说明书组装  第三轴承座不可能不要磨主轴  不可能很难插进去  扭一扭进去很轻松

具体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轴承单独拿出来都上不进去 敲敲打打 砂纸打磨才勉强塞进去 何为轻松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磨的方式显然是不对的

没辙 只能这样弄 一个轴承安不进去是轴承问题 三个都安不进去就是主轴精度问题了

网友:
没事的,等你修飞机的时候就造了

网友:
你那个螺丝我使用飞越大桨拉杆配的那个L六角匙卸的

网友J:
自從470上市怪異事件不斷 , 1.3六角孔螺絲 100 150 250 450 都在大量使用 , 以前從來沒人在這不應該有錯的在折騰 , 最近連1.5 球頭也有人在吐嘈 , 真是 ~ 邪了
很多模友可能不清楚 , 亞拓螺絲 球頭都是百分百全檢 , 每顆螺絲 球頭都必須經生產線人員用螺絲起子鎖上 , 有假組裝地方 , 再鬆開一圈半 ~ 非山寨機 , 螺絲 球頭只點數后就直接裝包 。
晚一點拍段視頻給樓主參考 , 1.3六角螺絲 從一支五金店買的0.2元L型到亞拓自有品牌螺絲刀 (六角邊1.24~1.25), 都能輕鬆插入拔起 扭緊放鬆 , 用這規格的直昇機都出幾百萬台了 上千萬顆螺絲 (事實請勿噴) 以前几乎沒發生過 ~ 怎麼最近遇到的螺絲刀都這麼難搞
P.S 亞拓所用的螺絲規格都經日系大廠認證過 , 歡迎模友參閱亞拓官網公司介紹 , 看合作對象都是什麼規模品牌企業 !

特別提醒 ! 亞拓1.3六角孔螺絲是特規英制0#80牙 , 市面上少見難買 , 非一般常見公制M1.5 , 用錯了硬鎖硬拆是會滑螺牙滑六角孔哦 ! 經客戶反應 在一個月前 470的工具包裡都已配備一支同150內附藍色柄1.3螺絲刀 ! 沒拿到的飛友非常抱歉 !

网友:
主轴打磨后装进去的做法不妥,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把固定座都装上侧板了之后再放轴,所以导致主轴不能顺滑通过3个固定座,正确做法是先把主轴直接穿过3个固定座定位,再同时装上侧板,螺丝的问题,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螺丝刀,那就应该从螺丝上着手解决问题,卡尺一卡,m2的螺丝那里都是,十字也好,内六也好,买螺丝好过等快递吧,当然以后工具会越攒越多的。

网友J:
亞拓的主軸要打磨才能進軸承 ? ! 這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 剛問了亞拓 , 他們說 不論哪款主軸確定100%全檢套過軸承才包裝 , 如果確定有這情況 ! 最好是連絡客服給換新主軸 !

网友:
同样在装470lp,主轴很顺利插入,一开始很多螺丝是先不打胶和不拧紧的,最后调试完毕再一个个打胶,我是这样做的,大厂出来的东西精度没问题

网友:
亚拓的螺丝确实有问题,同样2.0  我买的新解刀

网友K:
有的螺丝 解刀 打死插不进 还有你说那个1.3的 我也是插不进 不晓得亚拓的螺丝是哪里搞得

网友L:
我装LP的时候怎么毛问题都没有    你说的那个小螺丝  我是在五金店里买的  最小的 L型 好像是1MM的吧
主轴不要去磨  装不下去 换根试试   要不 三个轴承座的螺丝先不要上得太紧  主轴放进去了在把螺丝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從470上市怪異事件不斷 , 1.3六角孔螺絲 100 150 250 450 都在大量使用 , 以前從來沒人在這不應該有錯的 ...

为何我也是买的m1.3就是不能用?解刀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從470上市怪異事件不斷 , 1.3六角孔螺絲 100 150 250 450 都在大量使用 , 以前從來沒人在這不應該有錯的 ...

还有就是尾轴滑套上的那个m1.3到底用不用拆开重新打螺丝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自從470上市怪異事件不斷 , 1.3六角孔螺絲 100 150 250 450 都在大量使用 , 以前從來沒人在這不應該有錯的 ...

我半个月前买的为什么没有1.3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的螺丝 解刀 打死插不进 还有你说那个1.3的 我也是插不进 不晓得亚拓的螺丝是哪里搞得

那兄弟你的那个1.3的螺丝也没弄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装LP的时候怎么毛问题都没有    你说的那个小螺丝  我是在五金店里买的  最小的 L型 好像是1MM的吧
...

兄弟 看看我的怎么给别人回复的你就知道我的怎么回事了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半个月前买的为什么没有1.3的螺丝刀?

我问了电商 450都带简易的1.3螺丝   470是没有的

网友:
我亚拓450l也是这样,但是里面赠送了一个L扳手,关于亚拓,我都不想吐槽,只能说无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亞拓的主軸要打磨才能進軸承 ? ! 這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 剛問了亞拓 , 他們說 不論哪款主軸確定100%全檢套過 ...

怎么联系厂家?总代理电商让我打磨的  我也是没辙了

网友:
亚拓挖坑的本事才是宇宙牌的级别

网友:
不玩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好 一把刀60块大洋 这不是坑呢吗 am 也没有这么坑啊

我10年买的…现在还在用,爽得很…

网友:
主轴打磨就海了,单独一个主轴座都插不进去明显精度公差问题,飞越450空机都会配一把这样的小螺丝刀小鸡上个别地方用的到,亚拓都不配

网友:
反正一句话:用户反映的问题,都是用户的错。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f**k     you

网友M:
这个帖子很火爆,对楼主的遭遇深表同情,特别是新手,更是雪上加霜。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三种情况,一是安装问题,二是轴承座制造精度问题,三是侧板制造精度问题,等多装过一两台机就能有判断的经验了。第二个关于螺丝问题,我只能说你说的情况是真的。目前市面上模型螺丝很多,加工精度都很高,正是因为加工精度高以及对螺丝行业的理解程度不同造成那把螺丝刀插不进去。我找了下手上的1.3的螺丝刀7只,其中两只插不进,分别是RTW和富丽的,三亚拓的和普通L型的容易插入,另外一只标准手柄的可以入。不能插入的尺寸是1.29,容易插入的亚拓的尺寸是两只1.25,一只1.26,标准手柄的尺寸是1.27,L型也是1.26。其实这跟制造螺丝的行业标准也有关系,就不多说。建议你买亚拓的螺丝刀,如果觉得贵,就买那只白刚的标准模型刀头,根部是3mm的,大概9块钱吧。说得太多了,见谅。

网友N:
亚拓470不是有送1.3的螺丝刀吗 难道你的没有?楼主给个地址我送你一把

网友O:
第一次听说 装主轴要打磨????

网友:
还有 鸭子螺丝一个不留 全换芳生

网友P:
主轴有质量问题
螺丝刀把三边都磨成1.25估计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帖子很火爆,对楼主的遭遇深表同情,特别是新手,更是雪上加霜。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三种情况,一是安装 ...

三颗轴承全从轴承座取出 这样轴承都按不进去主轴 兄弟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亚拓470不是有送1.3的螺丝刀吗 难道你的没有?楼主给个地址我送你一把

亚拓没送呀 他要谁送了就好了 谢谢兄弟的好意 我还是自己带着螺丝去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一次听说 装主轴要打磨????

嗯 三颗轴承全取出来一个都不能顺畅按进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主轴有质量问题
螺丝刀把三边都磨成1.25估计就能用了

额 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下次我再用1.3的螺丝就还得买新的

网友:
我这还行,用了亚拓的1.3螺丝刀直接就拧好了,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亚拓470不是有送1.3的螺丝刀吗 难道你的没有?楼主给个地址我送你一把

我23号收到的塑料版也配1.3的螺丝刀了,说明亚拓的反应速度还是蛮快的,以前没有配,有反馈就给配上了,这点值得赞扬,不过我自己的机子,1.5的螺丝,同一把螺丝刀,有的能插得进,有的插不进,换其他螺丝刀也能用,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这批螺丝的质量不太好。

网友Q:
我买的lp版本里面自带一个1.3螺丝刀啊
也是拧尾巴用的。

以前450L什马的里面是带个L 1.3扳手,拧头罩固定柱和尾巴

感觉亚拓最近有些浮躁,出的新机太多,又赶工,造成品控上有问题。

大量螺丝中有次品很正常,但是不应当往套机里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买的lp版本里面自带一个1.3螺丝刀啊
也是拧尾巴用的。

我也以为得送 毕竟比较特殊的 谁知道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N:
引用 楼主:
亚拓没送呀 他要谁送了就好了 谢谢兄弟的好意 我还是自己带着螺丝去配吧

我买了5台每台都有陪

网友:
无人机要飞得狂拽酷炫,一定要选对一个适合的遥控器。但无人机遥控器要怎么样选择呢?能飞无人机学院厉害的小编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不同的遥控器,教你买对的遥控器。
目前无人机的遥控器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种类:手机/平板遥控、传统遥控器以及手表、手环和语音控制等新型遥控。
1、        手机/平板遥控:

为追求更好的操作体验,目前愈来愈多无人机选择手机或平板遥控,透过体感方式操作无人机。和传统的遥控器相比,手机/平板遥控更小巧、轻便,因为是透过体感操作,所以也更加上手;但手机/平板遥控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信号很不稳定、长距离飞行很容易断线(在市郊空旷环境,一般在 50-100 米左右就会断线),这会很大程度影响飞行体验;而且,它的操作虽然比较直观,但要完成很精确的动作,却比较困难,换而言之,就是“易学难精”。
2、        传统遥控器操作

虽然手机控制越来越备受无人机用户青睐,但最正规的无人机仍然是以传统遥控器操控为主(部份遥控器可以与手机或平板配合使用)。对比手机/平板遥控,遥控器虽然比较笨重,操作不够轻便,也更难上手,但它的信号稳定性远超对比手机/平板遥控,而且遥控距离也更远(一般遥控范围在100 米或以上)。传统遥控器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难上手,学习起来也更加吃力,但熟练以后,就比较容易完成进行复杂、精准的飞行动作。
3、        手表、手环、语音控制等新型遥控器

近年来,无人机生产商为了解放无人机操作者的双手,研发出手表、手环、语音控制等新型遥控工具,取消了向前,向后等基础姿态控制,将简化后的几个一键控制设计在手表、语音上,并加入了避障系统保障飞机和用户的安全。因为操作新颖、便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但是这些新技术目前还不够成熟,初学者尽可能避免这种遥控工具。
这些无人机遥控器你更青睐哪一款呢?记得要选适合自己的哦。

网友R:
470的套装里没有送那个拧机尾小螺丝的小六角扳么?

我的450L套装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R:
470的套装里没有送那个拧机尾小螺丝的小六角扳么?

我的450L套装里就有。。。

450是有 470lp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买了5台每台都有陪

lp有配吧

网友:
修手机的地方搞把梅花内六角搞定,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S:
引用 网友R:
470的套装里没有送那个拧机尾小螺丝的小六角扳么?

我的450L套装里就有。。。

我買的沒有
亞拓自己也有說是後期的機子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買的沒有
亞拓自己也有說是後期的機子才有

噢噢。。。看来它的新款机470赶着上市,配货有点儿仓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兄弟你的那个1.3的螺丝也没弄呢是吗

没 那里我就没拆开 打螺丝胶   估计他们是组装好了的    我的已经试飞了  XX的 确实好飞

网友:
1.3属特规 , 亚拓套装机标配了市售L跟他们自己的都没问题 , 容易上手 , 而你买个杂牌山寨厂做的螺丝刀用不了 ! 在来说原厂螺丝质量有问题垃圾 , 这是什么道理 ?

网友T:
真奇怪 !
一根螺丝被插不顺也能盖高楼 ! 论坛里几篇空中解体 . 断尾管 . 断三轴 。。。, 看也没什么人讨论 , 尤其那些喜欢说垃圾的在那里全莫言 ?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真奇怪 !
一根螺丝被插不顺也能盖高楼 ! 论坛里几篇空中解体 . 断尾管 . 断三轴 。。。, 看也没什么人讨论 ...

有问题还不让人家说了? 1.3规格的螺丝用1.3标准的螺丝刀拧不了我就说说怎么了?请记住 论坛是大家的交流场所 不是让你这帮没安什么好心的人搅和的  请出门左转 谢谢

网友:
呵呵,托狗又不出所料的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颗轴承全从轴承座取出 这样轴承都按不进去主轴 兄弟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明显太粗了啊

网友U:
问下楼主 470L要不要用到3.0的内六角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问下楼主 470L要不要用到3.0的内六角螺丝刀?

不需要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

我記得鎖大槳的螺絲是m3的所以還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

就需要 1.3 1.5 2.0 2.5对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我記得鎖大槳的螺絲是m3的所以還是需要的

螺丝是M3的话 是不是螺丝刀应该用2.5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U:
螺丝是M3的话 是不是螺丝刀应该用2.5的?

我記錯了 抱歉
是用2.5螺絲刀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記錯了 抱歉
是用2.5螺絲刀沒錯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