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r接受维修请教

楼主(2016-11-28):
x4r接收机突然不工作,通电发热,不亮灯,没反应,看到红圈这两个元件好像击穿,请问是什么原件?买不到这么小的能否用其他代替或跳线绕过?
一个小的板上写d3   四脚的这16  2v

网友:
这个估计是稳压电路,肯定是不能随便去掉啦,

网友:
看了楼主需要破费了

网友:
返厂维修啦!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
看图是稳压管烧了吧

网友:
这个貌似是XC6201-P332,换了这个3.3V稳压芯片试试,没准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大的应该是线性稳压的,小的应该是3.3稳压

网友:
问下怎么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