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池的空心杯穿越换富斯A8S接收机的方法

楼主(2016-11-28):
A8S供电要求是4V~8.4V,由于有刷F3上的sbus接口是3.3v供电的,直接用估计不行,看了下接收机上有3.3v的测试点,猜测接收机工作电压是3.3v,vcc接上5v供电之后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果然3.3v测试点上有3.3v,也就是接收机上有dc-dc,把vcc转换成3.3v。

那就简单了,直接把F3飞控上的3.3v接到接收机的3.3v 测试点,飞控接上电池,接收机正常工作。配置了一下f3,很方便,协议选ibus,所有通道默认就正确了,行程也对了

白线是ibus数据线,红线是3.3v,黑线是GND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把A8S拍的这么大··········
原来可以直接这样焊线 又能少个插头了

网友:
迷你接收机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控,我用FS-I10总是近距离就掉线(红灯慢闪),几秒钟内又能重新连上,特别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控,我用FS-I10总是近距离就掉线(红灯慢闪),几秒钟内又能重新连上,特别不稳定

我用i6x,用这个接收机在家里飞过空心杯穿越,在公园飞过130,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