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直升机大齿盘用不用打油

楼主(2016-11-28):
电动直升机大齿盘用不用打油,要打油的地方有哪些

网友:
硅基润滑脂(JR红瓶,或者田宫mini4wd四驱车塑料用的粘稠透明无味润滑脂)
一般外面卖的白色打印机润滑脂太稀,可能会被甩开。

石油基润滑脂(比如汽车用的黄油、机油灯)容易让塑料膨胀变形。勿用。

网友:
不用,因为是塑料的

网友A:
不用。反正都是炸,炸了就扔,搞那么细干嘛

网友B:
加油会适得其反,遇到灰层会加剧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反正都是炸,炸了就扔,搞那么细干嘛

南方空气还不错,从oxy3到forza700,飞行不激进练3D,纯休闲放松,一年多都没炸了。飞完放柜子里或者盖一块布,齿轮定期用牙签包着纱布擦拭。因此加润滑。
如果你所在地尘大,或者激进练3D,没损耗就炸坏,那确实没必要打油,或者最多打3M干式门窗润滑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油会适得其反,遇到灰层会加剧磨损

尘大用3M车窗润滑还原剂PN7097

网友:
塑料有自润滑的特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尘大用3M车窗润滑还原剂PN7097

哪别的地方用不用打油呢 尾传动主齿 还有就是尾传的伞齿用不用打呢

网友D:
尾传打白色齿轮油降低声音,不然慢速有沙沙响

网友:
打了油也许能提高一点传动效率和理论寿命,但维护麻烦了很多

网友:
俗称:灰尘收集器。。。

网友:
可以用干性润滑剂。。。 但凡有油的都不能用,沾灰

网友:
削点儿铅笔屑即可

网友:
基本不需要

网友:
不用!大齒與電机齒要A4紙厚度間隙!

网友:
看在什么地方飞
干净的地方,尼龙齿轮可用EM30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