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3电池充电方法求助

楼主(2016-11-28):
如题,知道的朋友帮个忙
他的电池插风扇那个头是两根线,图在下面,
我那个连接方式不对吧

网友A:
那个‘平衡头’不用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平衡头’不用连。

只把这个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把这个插上?

网友B:
HD3不是说出BUG,召回了么?

网友C:
平衡头不能这样连,直接连主插头,或者你把包里那个4.0香蕉插换成个XT60,可以直接连充电器

网友:
HD3的平衡口怎么只有两根线,难道电压是1S的?

网友:
不用平衡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头不能这样连,直接连主插头,或者你把包里那个4.0香蕉插换成个XT60,可以直接连充电器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3不是说出BUG,召回了么?

这个倒没听说

网友D:
原厂肥鲨HD2电池,没用几次,100包邮出你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肥鲨HD2电池,没用几次,100包邮出你算了。

还出吗?我要

网友:
电池上有说明不要平衡充,直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听说

国外有召回,透镜模组升级。

网友(2016-12-28):
出。联系我qq:296501065

网友E(2017-03-18):
B6的用哪个模式冲,选择2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的用哪个模式冲,选择2S吗

对,不要选平衡充

网友F:
楼主没有仔细看电池说明,上面已经说明了那个平衡头不要用来充电,只是用来给眼镜风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有仔细看电池说明,上面已经说明了那个平衡头不要用来充电,只是用来给眼镜风扇供电

是,谢谢,挺贵的怕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