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油润滑推力轴承?

楼主(2016-11-28):
没有推力轴承润滑油装机进行不下去,6块的自行车黄油可以用吗?你们都用什么推力轴承润滑油?推存那个好

网友A:
可以用这个

网友:
一般润滑脂就可以了,要求不大

网友:
这就非常好用了。

网友B:
说了很多次了,搜“锂皂基二硫化钼润滑脂”
同样东西润滑脂店20块200克,模型店20块2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

买不到了吧

网友:
我用的雷虎的  粘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很多次了,搜“锂皂基二硫化钼润滑脂”
同样东西润滑脂店20块200克,模型店20块2克。

网友:
同用2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了很多次了,搜“锂皂基二硫化钼润滑脂”
同样东西润滑脂店20块200克,模型店20块2克。

75元美孚一号全合成黄油就是锂基含钼润滑脂。推荐美孚一号这款是因为他有全合成的脂基。我的普拉多也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5元美孚一号全合成黄油就是锂基含钼润滑脂。推荐美孚一号这款是因为他有全合成的脂基。我的普拉多也用它 ...

这个黄油不但可以,而且高级的多。一般都是用在汽车或者重载机械上的,用推力轴承都大材小用了。

网友:
还能买到啊,我截图中的店铺就能买的到

网友:
随便5块钱的买一个就行了,反正都是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黄油不但可以,而且高级的多。一般都是用在汽车或者重载机械上的,用推力轴承都大材小用了。

RTW的二硫化钼黑油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TW的二硫化钼黑油是么?

那个太贵,我就某宝搜锂基二硫化钼,挑了个最便宜的买。20块左右可以买200g~300g

网友:
楼主要是飞好多个起落都不炸鸡的买好的,要是像我这个鸟样经常炸鸡的买平易的就好反正经常要拆到时顺便抹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太贵,我就某宝搜锂基二硫化钼,挑了个最便宜的买。20块左右可以买200g~300g

好的 感谢~

网友:
不用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