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接收机及40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6-11-28):
1.刚入手14sg,自带一个7008接收机,支持sbus,可以使用14个通道,但是我手头上另外有r6208sb也是sbus,为啥就只能用8个通道,改了模式也没用,难道是要两个接收机连接在一起使用才行?我用在pix飞控上,还要挂三轴云台。。。
2.有没有10个通道以上的futaba接收机推荐?副厂接收靠谱吗?
3.406duo充电器,每次用20A充6s 10000mah电池时,设置的充满是单节4.2,充电器提醒充满电后,电池会降压到4.17,用10A充6s5200mah也是这样。。。这是设置问题吗,有什么方法能让它充满?没有使用并充板。
请求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A:
改小截止电流可以充的更满,尽管毫无意义。多飞不了几秒。

网友B:
关于接收只有说能力有限,关充电器只能说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小截止电流可以充的更满,尽管毫无意义。多飞不了几秒。

好吧,因为感觉4.20和4.17还是有点差距的,既然没有什么意义就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接收只有说能力有限,关充电器只能说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接收机真的头疼啊。。。。

网友C:
截止电压调4.30可以更满哈

网友D:
我刚入手406也发现保存电压默认3.85v,但保存完成之后其实电压是3.4x,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更正一下,是3.84xV,与3.85V之间平均差0.0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止电压调4.30可以更满哈

调4.3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入手406也发现保存电压默认3.85v,但保存完成之后其实电压是3.4x,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我的如果使用保存电压模式充电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如果使用保存电压模式充电是正常的。。

看起来406的精度和一致性跟B6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406的精度和一致性跟B6似的

反正速度的比B6快,但是以前用B6充满后不会降压啊。。。虽然冲一块电池要5个小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如果使用保存电压模式充电是正常的。。

打错了,是3.84x,原帖写的是3.4x,差了一个数量级。不过对于我这个强迫症患者来说0.00几伏也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是3.84x,原帖写的是3.4x,差了一个数量级。不过对于我这个强迫症患者来说0.00几伏也有点难受

我是说。。。3.4X有点恐怖了不过我情况跟你一样,也是会降到3.84左右。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正速度的比B6快,但是以前用B6充满后不会降压啊。。。虽然冲一块电池要5个小时。。

如果你不介意冲5个小时,用406也是一样的效果。

恒压充电阶段电流越来越小,当电流小到一定值就会停止,只要电流每到0,停止后都会有压差。
406可以设置这个值,你把他设得很小,增加几倍的充电时间,实际上就多充进几十mah的电,有什么意义呢。
B6充电电流小,截止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不介意冲5个小时,用406也是一样的效果。

恒压充电阶段电流越来越小,当电流小到一定值就会停止 ...

我也清楚差不了多少容量。只是担心长久这样会伤害电池。买这个充电器就是为了节省充放电时间,同时方便保养电池,减少对电池的伤害。当然,还存在一点点强迫症。。。。。

网友:
补补常识吧,电池电压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何况是充电,406的精度已经很好了,用下纯平衡模式就看的出来水平,任何充电器充电至单片4.2v放一段时间电压都会有回落,充电器判断充满停止后,此时不再有涓流输入到电池,电压就会回落,在充电收尾阶段有涓流电流输入时电压达到4.2v其实并电压是有点虚的,设小截止电流可以冲的更接近4.2v

网友F:
而且充电器设计也不会让你为了多充那0.00X v的电压,耗费若干小时,没任何意义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充电器设计也不会让你为了多充那0.00X v的电压,耗费若干小时,没任何意义浪费时间

好吧,充电器问题大致了解了。。现在说说接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