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遥控能使用教练功能吗?

楼主(2016-11-28):
比如说D10和天7

网友:
我觉得肯定不行,我们天九和天6都搞不定,但是俩天九随便怎么插都可以联通教练功能

网友A:
淘宝有个线可以实现不同牌子遥控器使用教练功能。我没试过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个线可以实现不同牌子遥控器使用教练功能。我没试过哈

求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关键词

长官,我没用过哈,就是买小配件看到了。航模教练线。我可没坑你啊。再重申下,我就看到淘宝有卖的,我没用过。

网友:
我买了一个,可以用,需要两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