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装机

楼主(2016-11-28):
请问小胖子电池是放在哪一段?

网友A:
4S5200差不多顶住机头,当然要以重心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5200差不多顶住机头,当然要以重心为准。

谢了。

网友B:
重心在碳杆附近,我的2814电机 4 s 5200电池顶到头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碳杆附近,我的2814电机 4 s 5200电池顶到头刚好

网友C:
增稳在舵机线,手动在碳杆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稳在舵机线,手动在碳杆的路过

增稳舵机线?手动碳杆?意思是2个中心点吗?那么平时FPV增稳模式应该用舵机线那个点为重心这个意思吧?
如果平时手动飞,不加飞控,就是碳杆做重心点是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稳舵机线?手动碳杆?意思是2个中心点吗?那么平时FPV增稳模式应该用舵机线那个点为重心这个意思吧?
如果 ...

我一般增稳模式飞,这样飞机姿态刚刚好,如果切手动,头很轻,如果重心在碳杆,手动模式飞刚刚好,切增稳,头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增稳模式飞,这样飞机姿态刚刚好,如果切手动,头很轻,如果重心在碳杆,手动模式飞刚刚好,切增稳 ...

2个距离应该不是远,不能适当调整下吗?平衡模式飞行比较多吧?也就是降落的时候手动飞,不过手动飞的时候头重好降落,拉住升降

网友D:
用的什么飞控?你先手动飞,找好重心,然后切平衡模式,看飞机低头还是抬头,然后调整飞控参数来矫正飞控认为的水平面就可以达到同一个重心,不懂这样说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飞控?你先手动飞,找好重心,然后切平衡模式,看飞机低头还是抬头,然后调整飞控参数来矫正飞控认 ...

A控全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距离应该不是远,不能适当调整下吗?平衡模式飞行比较多吧?也就是降落的时候手动飞,不过手动飞的时候头 ...

全程增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全套

果子的有个参数是修正飞控安装时产生的误差(也就是不水平),飞的时候如果低头就修改参数让它抬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