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纸飞机 什么的。

楼主(2016-11-29):
请教下各位大婶,是买kt板呢,还是魔术板。魔术板有点小贵啊。

网友A:
没什么必须的,只有合适的。
KT板轻,便宜,有覆膜制作时较方便,不结实;
魔术板重,贵,没有腹膜制作较麻烦,一般炸鸡摔不坏,好上漆。
比较下来魔术板主要的优点是结实耐炸,要是技术好到肯定不炸机了,可选KT板。

还有 我不是大婶,我是大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必须的,只有合适的。
KT板轻,便宜,有覆膜制作时较方便,不结实;
魔术板重,贵,没有腹膜制作较 ...

大伯,你好!你说的太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必须的,只有合适的。
KT板轻,便宜,有覆膜制作时较方便,不结实;
魔术板重,贵,没有腹膜制作较 ...

好大伯

楼主:
不知道该选哪种材料.KT板的话,多厚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必须的,只有合适的。
KT板轻,便宜,有覆膜制作时较方便,不结实;
魔术板重,贵,没有腹膜制作较 ...

我才快大伯了,你还是大婶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