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合EPS和魔术板用泡沫胶好还是热熔胶好

楼主(2016-11-29):
如题,这个部位需要负重,我会插几根烧烤签加固。

网友A:
热熔胶可以满足你负重的要求,但是它也重,应该尽量少用。大飞机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我也想到用烧烤签来加固了

网友B:
我只用热熔胶,没用过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可以满足你负重的要求,但是它也重,应该尽量少用。大飞机就没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热熔胶,没用过泡沫胶!

网友:
那天用泡沫胶沾KT板,结果KT板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