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p51哪个版本比较好飞,

楼主(2016-11-29):
FMS的p51哪个版本比较好飞,想翼展稍微大点的,望坛子里指点

网友A:
运动版的应该好飞

楼主:
运动版的手艺还不具备

网友B:
1.4米的,像真,好飞

网友C:
把800mm的飞好,其他什么飞机都不怕了

网友D:
运动版起飞着陆要注意点

楼主:
800mm能飞好的话技术老好了

网友E:
运动版很好飞,就是降落不能太重,不然起落架会弯

网友F:
P51属于下单翼后3点机,没飞过下单翼的话,最好先别急着买,先把上单翼,中单翼飞熟了再考虑P51,当然,有钱当我没说

楼主:
楼上建议比较中肯!谢谢了!

网友G:
今天刚装了一架1100的还没飞

网友H:
运动款的不建议买,和之前1100的老乌鸦一样,设计有缺陷,起落架怎么小心都会弯,弯了就收不进去,电动收放选择的有问题,只能用钢丝的起落架,飞着飞着电动收放就成固定起落架了。电池位置也不好,降落稍微不注意就会磕头,买新款的1100cm的吧,从照片和视频看已经改进了我说的这两个缺陷。

网友I:
1450mm翼展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