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控的模友吗。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29):
配置:2820 920kv电机   9060桨,4s5200电池。载机,小胖子
起飞之前按找卖家给的重心点,已经调过重心。舵面也是平的。起飞之后飞机一直低头,但是右上角飞机状态一直显示在爬升。最后拨到返航模式也没来得及,还是坠机了。
问两个问题。1,为什么右上角飞机状态一直显示在爬升?2,健康值很低很低会有什么后果?这次坠机是不是因为震动引起飞控出问题

网友A:
我u22,增稳模式,重心在舵机线,手动模式在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u22,增稳模式,重心在舵机线,手动模式在碳杆

这个重心还会经常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重心还会经常动吗

不是,飞控问题吧,头太重

楼主:
这飞机炸的,算是彻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飞控问题吧,头太重

我是按照卖家给的那个重心点调的重心

网友:
重心在碳杆没错

网友B:
飞控健康值也很重要

网友:
920kv,9060,电流这么大?我2814kv900,9060起飞16a左右,换1070才32a

网友C:
感觉你飞控方向放反了

网友:
一,起飞前没有进行水平矫正,二,飞控没有固定好或者没有采取减震措施。建议先手动飞没问题再切飞控,慢慢调

网友D:
飞小胖2814kv1100  9060 动力就已经很富裕了。2820kv920螺旋桨标准配置是12×6得螺旋桨。你用9060你看看卖家效率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扭。还就是固定电池突然松了。而且飞控一直给了一个抬头角度说明要嘛头重了要嘛飞控没有标定好。

网友E:
飞控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A控,和你的一样,换其他控就OK。这种控不知是算法问题还是批次问题,健康值低得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健康值也很重要

是啊。得减小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飞控方向放反了

没有啊。箭头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小胖2814kv1100  9060 动力就已经很富裕了。2820kv920螺旋桨标准配置是12×6得螺旋桨。你用9060你看看卖 ...

回头再试一下。之前做过水平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是不是松动了……

不确定啊,用3m双面胶粘的,反正炸鸡之后是掉了。

网友:
第一次使用A飞控首飞吗?说明书有写哈,首飞先用手动模式起飞,等舵量和重心调好了再用平衡模式起飞,除非你对飞机比较熟悉了可以一次性平衡起飞。

看样子飞机左右晃动得厉害应该是舵量偏大了,小胖子的建议舵量是60 60 90,A控群共享有常见机型调试建议的

网友:
你先把动平衡啊,参考值啊,调一调,油门收低点
你看看健康值,基本上就等于零啊,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