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加三段开关有感

楼主(2016-11-29):
昨天把手上的D7E加了三段开关,加的过程中小有心得,分享一下
1. 材料清单
    单联扭子开关(103三脚三挡)  两个
    各色线导线6根,长度要求15CM或以上(一样颜色也行)
    二极管4个(注意:要最小正向压降在0.5V或以上的,我刚开始使用的SS34,最小正向压降只有0.1x出现的问题就是开关拔动后会引起菜单操作按键失灵,同时伴有微调变动,后来从废的开关电源里拆出的二极管换上就好了)
2.参考资料
    参考GALE大神的帖子,只看楼主第27页
3.deviation5.0英文固件设置方法.
   论坛上我只找到中文的设置方法,而我的是5.0的是英文固件,在查看文档和自己测试后得出设置方法,下面给出设置截图。
控件进出u盘模式,连电脑,找到对应盘里的hardware.ini文件
打开它,如果用记事本打开没有换行,格式乱掉可以使用写字板打开
找到extra-switches那行,把前面的分号";"去掉,在等号"="后面写上3x2
保存退出
关掉D7E重开,进到模型设置里把通道数设置为8或更高

然后返回,进入通道设置

进入新添加的通道选Expo&DR模,然后在src这里拔动你新加的一开关,这里会跟着变。开关的三个位子分别对应0,1,2,把开关拔到选你自己想要设置为最高的位子。然后下面选1-to-1。

scale设置为100

switch1这里把把开关拔到选你自己想要设置为中间档的位子。

scale设置为0

switch2这里把把开关拔到选你自己想要设置为最低档的位子。
scale设置为100

然后保存,按此方法设置完第二个开关后就可以在通道监控里看到对应通道数据变化了。

网友:
楼主所用的配图是拍的照片还是用deviation模拟器截屏的图?

楼主:
模拟器截屏的图。如果拍照片太麻烦了

网友(2017-01-05):
学习了,最近工具在路上,不日就能改装

网友:
非常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14):
学习了,改好了开关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很好改,很好用,很好的开源软件……很好的控……

网友(2019-06-16):
楼主,我原来用的是d大4.0固件加的三段使用正常,最近刷了5.0的,设置也跟你一样但是三段开关怎么弄都只有两段没有三段,

网友(2020-10-07):
楼主,必须要加压降吗?

网友(2022-04-05):
怎么没看到增加三段开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