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上所说的地磁是什么?

楼主(2016-11-29):
GPS上所说的地磁是什么?

网友:
这问题,我想看看楼下如何回答。

网友:
这么巧啊 我也是来看楼下回答的

网友A:
大家看好我,我就来说一下了,所谓地磁,就是指的地球的磁场,我们平时用的指南针就是根据地磁来定向的。地球内部有一个磁场,在地表的强度大约在1000高斯左右吧,这个磁场大家知道是有南极和北极的,而且磁铁会有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特性,我们一般将指向地球北极的那边的指南针上的磁极称为北极,因为是异性相吸,所以在地球内部的磁极方向刚好 是与地理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在地球内部的磁场,北面的是南极,用符号S代替,在南极的是北磁极,用N代替。
好了,再来说一下GPS中的地磁吧,实际上地球内部的地磁方向只是大概和南北向一致,实际上是有一个偏差的,而且这个偏差各地还不一样,因此,你用指南针在野外确定的南北不是地理上严格的南北,是有一个方向差的,GPS上显示的就是这个地磁角,这样你在任何地方用指南针再加上这个地磁偏角,就能确定正确的南北方向了。我们知道,GPS只能确定地点,不能确定方向的,只有你走一条线,才能知道。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些gps上有电子罗盘,也就是所谓的外置罗盘,飞控上也有电子罗盘,可以选择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好我,我就来说一下了,所谓地磁,就是指的地球的磁场,我们平时用的指南针就是根据地磁来定向的。地 ...

还不是太完整, 主要是设定的WGS84 的坐标系中 北极 南极 并不和 磁北 一致有偏差。现在世界主要坐标系 真北都不和磁北重合。
如果你设定一个坐标系一致也就一致了。

楼主:
又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太完整, 主要是设定的WGS84 的坐标系中 北极 南极 并不和 磁北 一致有偏差。现在世界主要坐标系  ...

关键的问题是磁北极和磁南极还不是固定不变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北极和磁南极的连线 并不通过地心,有一点偏差的,因此,指望用磁极来设定一个坐标系是不现实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好我,我就来说一下了,所谓地磁,就是指的地球的磁场,我们平时用的指南针就是根据地磁来定向的。地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