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失控

楼主(2016-11-29):
本人悬停都不会的新手,刚才一口气蛙跳3块电池,第四块电池刚准备启动,然后直接全油门加速,我的天呐失控了,幸运的是还好没有起飞,接收灯绿灯慢闪,关控从开无反映,最后电池电量耗尽,还好没起飞,还好没起飞,求问那里问题距离撑死吓死3米,犹豫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比较紧张,忘记拍图,回来检查线路没有松,接收机天线也没断,求问这是怎么回事,吓死新手宝宝了

网友A:
玩直机不能直接关控,每次都是先开控后插电,第飞机自检完成后才可以飞,飞完以后先拔电后关控。像你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B:
目测是颗副厂接收,还是特别山寨的那种。。。安全起见,还是用原厂接收吧

网友:
你没关失控保护吧

网友C:
很奇怪全油门为什么不会起飞,是不小心碰到3d开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全油门为什么不会起飞,是不小心碰到3d开关了吧

没螺距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直机不能直接关控,每次都是先开控后插电,第飞机自检完成后才可以飞,飞完以后先拔电后关控。像你这样太 ...

没有没有绝对是开控插电自检OK飞而且根本没有设置3D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颗副厂接收,还是特别山寨的那种。。。安全起见,还是用原厂接收吧

副厂没错,求问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全油门为什么不会起飞,是不小心碰到3d开关了吧

正螺距9度能飞起来才是真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厂没错,求问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控上,fail safe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螺距9度能飞起来才是真牛逼

正常七八度就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fail safe选项

好的

网友:
要设失控保护,还要设置熄火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副厂没错,求问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千万别用副厂接收机,失控主因。
能买得起FUTABA14SZ就不要节省一个接收机的钱,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副厂接收机,失控主因。
能买得起FUTABA14SZ就不要节省一个接收机的钱,得不偿失。

我把插头全部打胶了,现在没有再失控过

网友D:
失控,直升机可是致命的,
现在没有失控,不代表未来不会失控---
1万次的飞行,有一次失控都完蛋。
用原厂的最低限度的有保证,不仅使用放心,还可以找原厂协助调查。你用副厂的,全部责任自己承担;
不希望出事,但目前为止,模型致命的事故可不少。

玩模型,最忌讳的就是用原厂控副厂接收,有时候连失控原因都找不到。

真心希望模友们不要这样玩,能买的起几千的遥控器,几百块的接收机,应该还是可以买得起的,何况你即使有很多台飞机,也不在乎多几个接收机了

这就叫大钱花了,计较小钱,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直升机可是致命的,
现在没有失控,不代表未来不会失控---
1万次的飞行,有一次失控都完蛋。

好的我明白了这就换接收机

网友:
一直想买14呢

楼主:
买毛14啊直接上18把看着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