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

楼主(2016-11-29):
A6充电器给男爵电池充电,有没有办法同时给多块电池充电?6s.3000.40c

网友:
可以多做几根线出来,但是A6的充电功率是达不到男爵6S 3000的实际理想功率的。也就是最大实际充电15A,建议楼主A6充电的时候最高不要超过5.5A 。因为平衡头的针脚+线太脆弱,容易烧断引起短路,然后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