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调机有两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6-11-29):
亚拓450L,配MB Plus陀螺仪,futaba 14SG配7008接收机。
第一个问题,按MB说明书,尾舵伺服器极限调整正常,但使用时稍动一下尾舵摇杆就到极限了,怎么破?

楼主:
第二个问题,水平安装MB陀螺仪,如图,但450L说明书要求调到蓝灯,MB说明书要求调到红灯,应该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水平安装MB陀螺仪,如图,但450L说明书要求调到蓝灯,MB说明书要求调到红灯,应该怎么调?

...

按MB说明书来,亚拓装机那是以前最老版的MB。你现在用的是MB PLUS。就按MB说明书来调。

网友B:
为什么不用SBUS?建议检查遥控器的设置,自检过后红灯是非锁尾模式,调到一个正常的感度,即会是蓝灯,可是起飞调试到合适的感度值。

网友A:
这是行程校准,移动到极限MB记录后,在向另一边打,这就是尾舵行程校正。在就是 尾舵不是按你给的尾舵量来的,不是说你打多少就停那不动。只要你打一点尾舵如果飞机不动它就会一直移动到头,因为陀螺移未检测到飞机移动 陀螺仪会认为修正力度不够所以它就会一直动。

网友C:
试飞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起飞和降落会不会在一个转速范围内机身狂抖一下!或者直接抖翻!还有主轴直接飞弯~!我的450L出现很多次了!

网友D:
去看下优酷里的视频,mb很简单。我第一次接触就会调了。尾行程顶了马上反一点点。等他灯量之后才保存的

网友E:
第二个问题,红灯

网友:
亚拓新款MB陀螺仪里面有具体说明陀螺仪的安装方向与各个颜色相对应的灯,只要按照你陀螺仪的安装方向与对应的灯号颜色就·可以了,仔细看一下亚拓新款MB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MB说明书来,亚拓装机那是以前最老版的MB。你现在用的是MB PLUS。就按MB说明书来调。

谢谢,按您说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SBUS?建议检查遥控器的设置,自检过后红灯是非锁尾模式,调到一个正常的感度,即会是蓝灯,可是 ...

谢谢,用的是sbus,自检后蓝灯,拍照时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行程校准,移动到极限MB记录后,在向另一边打,这就是尾舵行程校正。在就是 尾舵不是按你给的尾舵 ...

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起飞和降落会不会在一个转速范围内机身狂抖一下!或者直接抖翻!还有主轴直接飞弯~! ...

吓死宝宝了!什么原因呢?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下优酷里的视频,mb很简单。我第一次接触就会调了。尾行程顶了马上反一点点。等他灯量之后才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问题,红灯

网友F:
好好的K8不用,用MB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的K8不用,用MB

双11套机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死宝宝了!什么原因呢?解决了没有?

就是没找到根本原因   主轴 横轴   轴承 桨夹都没有问题  而且都是原装! 也不是每次都会这样   偶尔会   但是只要出现  严重情况下 主轴必弯!现在我换成325桨飞   一点事没有!具体什么原装还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