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旋翼要拧多紧?

楼主(2016-11-29):
今天开始装机了,主旋翼拆开了上胶,有个问题,就是只有一边能拧下来,另外拧紧了后觉得旋翼不是那么灵活,虽然不感觉涩,但是可以定位一个状态,正常吗?

网友:
连杆里面是两颗轴承,两颗轴承之间加一小垫片既可以解决,注意,垫片选择尽量薄,只要装好之后,转动灵活即可;而且垫片外径不能干涉到轴承外圈

网友:
一开始就玩ALIGN,有钱啊。

网友:
有点涩也是正常的,桨夹螺丝上胶到位,保证不射就没有问题,大桨夹在飞行中,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这点涩不会感觉出来的,飞几个起落就会有缓解,放心飞。仅供参考哟!

网友:
买个横轴扳手就可以把那边的螺丝拆下来,只要你安装正确有点不顺正常,飞几个起落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以前玩的飞跃,这不是看双十一活动才入吗,另外横轴扳手啥样啊,都没见过

网友A:
横轴扳手。亚拓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扳手。亚拓也有。

看来工具还要添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