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设置完之后不直接自检

楼主(2016-11-30):
之前还是自检的,现在设置完之后就不自检,不亮蓝灯。而是灯慢闪。然后又要慢闪过一遍才会自检保存。

网友A:
恢复出厂 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 重新设置

刚刚仔细研究了下,他是进入了定速菜单,但是我之前没有使用过的。不知道怎么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仔细研究了下,他是进入了定速菜单,但是我之前没有使用过的。不知道怎么关闭

我也没用过定速 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
M设置项,调成灯不亮,关闭定速。

网友B:
前面说错,是N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错,是N设置项

N不是自选优化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N不是自选优化吗。

4点几以上的版本  自旋优化都默认了 不用设置 只要选对安装方向 自旋优化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点几以上的版本  自旋优化都默认了 不用设置 只要选对安装方向 自旋优化就是对的

谢谢,难怪之前调试的时候自选优化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N不是自选优化吗。

新版的换成定速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换成定速功能了

已经弄好了。感谢

网友D:
还是老MB好,还没那么容易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MB好,还没那么容易抽筋

主要是不太熟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