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拍的珠海航展视频,3分40秒的那个翻滚动作是怎么做?

楼主(2016-11-30):
如题,红箭那种翻滚,应该怎么打舵?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A:
副翼和升降同时打舵

网友:
太帅了,真的是这里没有场地,不然出去要饭也要买涡喷玩

网友:
看着挺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和升降同时打舵

别误导楼主。

网友B:
粗滚动作飞航模很难,容易炸鸡。当然如果是你是优秀的3d手可以尝试。不要用涵道机尝试因为方向舵舵效不够,用f3d的飞机来。
方法:方向舵打一定量的稳住,然后用副翼和平尾来调整飞机的姿态。如果方向舵往左打,那么副翼往右打。平尾就是完成飞机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滚动作飞航模很难,容易炸鸡。当然如果是你是优秀的3d手可以尝试。不要用涵道机尝试因为方向舵舵效不 ...

多谢,回头试试

以前飞带矢量的经常方向舵转弯,用副翼配平,转弯半径相当小,回头找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