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亚拓450l的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6-11-30):
感觉安上去后,线好硬,不好调整,有安转图吗,线是在电机座上面?

网友:
线硬的话  先用电风吹加热  然后调整走线就行

网友A:
不折焊接处  不折太直角  劲量弯成一个弧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焊接处  不折太直角  劲量弯成一个弧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