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船轴&船舵

楼主(2016-11-30):
材料:8*7不锈钢管;3mm不锈钢条;3*7轴承若干

8*7不锈钢管&3mm不锈钢条

截取200mm钢管和270mm钢条,加工好钢管两头以及钢条绞牙

等待组装的全部零件。桨叉,1个推力轴承,2个法兰轴承以及2个深沟轴承

组装好后桨叉位置

装上螺旋桨的样子

联轴器。两头的连接件是用12mm螺丝车的,一边是3.17孔接电机轴,一边3mm孔接船轴。中间的是3mm的电磨软轴,各插入两边连接件6mm用乐泰638胶粘住。这个联轴器是新做法,还没经过装船验证,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我昨天用电磨带动船轴测试,可能电磨和船轴的角度太大,最后联轴器中间的软轴断掉了,胶粘的部位还是挺牢固,要用喷枪加热才能把断掉的软轴拆下来,所以下面那个比较黑。
船舵,材料:用8mm铝棒;5mm铝板;小刀刀片,

中间打了个4mm的孔,装根铜管就成吸水舵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软轴做联轴器,转数上去了甩动不会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软轴做联轴器,转数上去了甩动不会小的。

还好吧。软轴也不是太长,中间部分不到20mm。我用电磨测试时开到最高转速(3W多转)也没觉得有甩动。

网友B:
兰州为何不用弹性联轴器,那个有刚度

兰州车床功夫不错

网友C:
手工不错!
小小建议:连轴器轻微的弧线连接可提高安静度,你轴末端缺口太靠尾,联轴器容易产生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州为何不用弹性联轴器,那个有刚度

兰州车床功夫不错

谢谢。
弹性联轴器自己做的话比较麻烦。我的宗旨是能自己动手做的尽量自己做。
我是瞎车的,仔细看可以看到那个联轴器车的很烂的,有很深的刀痕。不过自己玩的,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
小小建议:连珠器轻微的弧线连接可提高安静度,你轴末端缺口太靠尾,联轴器容易产生晃动{:1_57 ...

谢谢。
轴末的缺口太靠尾是因为两端的连接件供电机轴和螺旋桨轴插入的孔深8mm,在侧面中间打个M3的孔上紧固顶丝,考虑打顶丝孔时可能存在偏差,所以轴端的缺口开的比较大。

网友D:
我一直想做这样的联轴器苦于无工具,只是我的想法是我软轴链接的地方用液压钳直接压接,苦于没有合适的配件。这样做的话船出轴角度可以不受电机高度影响很容易做到出轴又低又能平行从而让船达到最佳姿态。

网友D:
要不同学做点这种联轴器销售?

网友E:
自己动手就是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轴末的缺口太靠尾是因为两端的连接件供电机轴和螺旋桨轴插入的孔深8mm,在侧面中间打个M3的孔上 ...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联轴器,两头是铜齿轮,软簧两头是锡焊的。用厌氧胶是个好方法,比我那种方法省时省力,我也正准备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同学做点这种联轴器销售?

我是自己做着玩的,要是做来卖的话要求就比较高了,以我的技术工艺可能满足不了别人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做这样的联轴器苦于无工具,只是我的想法是我软轴链接的地方用液压钳直接压接,苦于没有合适的配件 ...

用液压钳压接是我的下一个方案。如果用固持胶粘不住的话下一步就会用压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就是厉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联轴器,两头是铜齿轮,软簧两头是锡焊的。用厌氧胶是个好方法,比我那种方法省时省力, ...

这是我以前做的,也是用铜和焊锡焊接的。焊接位很容易松脱,就经常跑着跑着就停在湖中间光响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以前做的,也是用铜和焊锡焊接的。焊接位很容易松脱,就经常跑着跑着就停在湖中间光响不动了。 ...

哈哈,你这焊工不过关啊。软簧要用助焊剂或干净的松香清干净油污表面才容易上锡,而且烙铁温度也不能太高,温度太高焊锡氧化厉害表面就不光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以前做的,也是用铜和焊锡焊接的。焊接位很容易松脱,就经常跑着跑着就停在湖中间光响不动了。 ...

用銀錫可以的,6.35mm軸的都這樣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就是厉害!

師兄 你這説法是對的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这焊工不过关啊。软簧要用助焊剂或干净的松香清干净油污表面才容易上锡,而且烙铁温度也不能太高 ...

我用过松香,焊锡膏,后来还专门买了一瓶强力助焊剂,但始终焊不牢靠,即使软轴上好了锡也是经常会松脱;再一个也是铜件和软轴的连接位太少,只有2,3mm。所以现在连接位加长到6mm了。

网友C:
你做的舵蛮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舵蛮有个性

你这话我理解为褒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话我理解为褒义的

必须的

网友:
我也压接了一个,切了几段内四外六的钢管压接

网友:
做根死轴,要想拆出轴,只有拆整个轴系,然后取下螺旋桨和浆叉才能取出轴

网友:
截取相应长度,尾部手工套丝。接下来工作就简单一点,截取相应轴套,装好两头法兰轴承,基本就完工。

网友:
轴套做完,这种轴系我觉得主要用于40-50厘米的船,比较好,短的船因为电机高度高,轴很不容易调好角度。大的船可以尽量做长所以不是必须的。

网友D:
成品出来了,明天装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品出来了,明天装船。

我船还没做好,船长560mm左右。周末买了瓶发泡剂把船头的空间填满了,做防沉。这个星期争取把盖子粘好。一边粘船壳,一边做些五金小件。

网友:
好奇……船壳?

楼主:
用2.0mm(实际只有1.8mm)厚的三夹板粘的。试着做了防翻,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船头用发泡剂填满作防沉。(之前有人说发泡剂会吸水,我弄了一块泡在水里两星期了,也没发现有明显的吸水现象。)保险起见,粘盖子时再用环氧胶全给封起来,让它接触不到水。

网友D:
这手工真好,我自己买的别人切割好的,都没这个粘得好,配的动力比较猛,真担心散架,不过跑了两次还好,没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工真好,我自己买的别人切割好的,都没这个粘得好,配的动力比较猛,真担心散架,不过跑了两次还好,没 ...

谢谢。这是我粘的第四艘了。除了第一艘还在我手里,第二,第三艘都被朋友拿走了。这是第一艘,属于练手的,所以缩小了一点。50CM长,3mm夹板做的(感觉厚了一点,不好弯曲而且比较重,所以后来用2mm的板做了)。

后面做的把中间的这两条龙骨去掉了。这样空间大一点,电池电调什么的就比较好放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我粘的第四艘了。除了第一艘还在我手里,第二,第三艘都被朋友拿走了。这是第一艘,属于练手的 ...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开盖的,很有创意啊,舵、舵架、防水套和舵拉杆也很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开盖的,很有创意啊,舵、舵架、防水套和舵拉杆也很有个性

当时第一次做这个船,想来想去,船舵不知道怎么做,后来灵机一动想到用这个挂锁锁牌(其他地方不知道叫什么)加小刀做了这个舵。有点软,控制舵面时舵架会向相应方向偏。船盖的话当时也是想了很久的,又不想每次都粘胶带,又要防水,最后想出了这种方式,实际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后面做的2号,3号都沿用这种方式。中间还做了一条想用4对强磁把盖子吸住的,最后做出来因为达不到理想效果,烂尾了。现在正在做的这条又试着另一种形式的吸合方式,不过防水性应该还是不如这种抽拉式。反正每做一条船我都会有一些新想法,所以做的每条船都是试验品。

楼主:
我也是一边在论坛潜水学习一边动手摸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第一次做这个船,想来想去,船舵不知道怎么做,后来灵机一动想到用这个挂锁锁牌(其他地方不知道叫什 ...

不拘一格

网友:
我这几天改制的联轴器现在能上五万转了,用的是网购的铝合金联轴器,两个铝合金联轴器中间加一段软簧,软簧两头上锡防止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