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的绕线怎么取啊?

楼主(2016-11-30):
这个绕线的怎么能取下来啊?买了个拉马!直接干废了!有哪个师傅指点一下…怎么取?步骤和方法!小白在这先谢了…

网友:
四个洞都用长螺丝把定子慢慢顶出来,中间空隙塞满钢片比如美工刀片

网友:
听说用加热大法

网友:
如果要绕线,不用拆定子就可以绕线的,拆了定子安装回去就没有原来那么牢固了,如果换定子的话,不需要大家伙来拆,直接把定子夹台虎钳下面安装450机臂扭几下就可以的

网友:
长螺丝分分钟顶出来

网友:
据说要先加热一会然后再拔。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拉马,把定子抱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拉马,把定子抱住

能发个图看看么?

网友:
先把端子固定住,然后加热,一旋一拔就出来了。最好不要采取硬顶或硬拉的方式,容易使矽钢片变形。

网友:
要加热的,里面有胶,那胶很听话得不加热,你就是弄废都拆不出

网友(2017-01-29):
有的能拆有的拆不下来

网友B:
定子和底座有环氧树脂的,把电机的轴承拆下来,放煤气灶小火上慢慢烤,烤到300℃左右趁热就能把定子拔下来。如果不在乎外观如何,可以烤得再高些,等到铁芯上的绝缘漆开始变色了,拿下来冷却环氧树脂就松了,这时候可以比较轻松地拔下来。这个火候要掌握好,一般粘胶的环氧树脂比铁芯的绝缘漆耐温低一些,要烧到刚好让环氧分解而绝缘漆还稳定的时候。
不烧直接用拉马的话只有极少数没有加树脂的电机才拉得出来,就算用长螺丝顶也容易把铁芯顶歪了,尤其是你那个扁的电机,铁芯槽枝很软的,稍用力就会歪掉。所以我现在都是烤过再放冷。
但拆下铁芯后装回去还是要用环氧树脂,这个要去买,所以很多人图省事就不取铁芯直接绕,我嫌太麻烦都是取铁芯的,这个自己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和底座有环氧树脂的,把电机的轴承拆下来,放煤气灶小火上慢慢烤,烤到300℃左右趁热就能把定子拔下来 ...

谢谢了!拜个年,,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