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起落一个状况,大飞机出勤率确实不如小飞机,但飞着真爽!----记120cc 2米8 540

楼主(2016-11-30):
15年春节首飞至今快2年了,共20个起落不到,主要是因为大。家住8楼无电梯,上下楼是个事
这次换装了kuga波哥的1000ML透明油箱(感谢波哥),还有欧陆产的飞行员(再大10%就更合适了)
排气管基本是2个起落就松了,发动机也有点松了(防火墙层板受挤压尺寸变了)
但是发动机工作一如既往的稳健,手拨启动都很好
大型汽油机震动不小,所有线路尤其是CDI的减震要做好,控制部分越简单越好,我是一颗3S 2600 锂电作为供电,一颗20A bec分别给CDI和全机5个8911,一个8301供电,妥妥的。
过路大神赐教下发动机排气管的防松办法,谢谢,一起落一检修实在是不爽

楼主:
补充一下,接收机是6014,其实也只用到8个通道,还包括电子熄火开关
没有什么分电板,大型汽油机没那么神秘,仅仅是大一点而已,确保供电足够,接触良好,再做好电子设备减震就能顺顺利利

网友A:
何老板今天怎么有空来发帖啊

网友B:
其实不在大小,是油机出勤率确实不如电机。

网友:
排气管的螺丝上螺丝胶了吗。

网友:
排气管用螺丝胶打点就不会松了

网友:
排气管螺丝加螺丝胶并且再加两个弹簧垫圈,两个弹簧垫圈中间加一个普通垫圈。再有就是飞几个起落就检查并且紧一下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老板今天怎么有空来发帖啊

回家玩既充实又开心,自然就来交作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在大小,是油机出勤率确实不如电机。

电的没气势,如果同样大小的电动估计出勤率更低

网友:
够大 够拉风的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加螺丝胶的童鞋,这个还真没有,弹簧垫是有,单个弹簧垫中间加个垫片我又学到了
另外,螺丝胶不耐高温和震动,以前飞甲醇机用乐泰高强度红胶24小时固话的都还是飞掉排气管,我其实对胶没什么信心。
可以具体下你们用的是什么螺丝胶吗?

网友:
耐高温螺丝胶,然后弹垫加垫片

网友:
拿掉排气,裸奔,这个一劳永逸

网友:
螺丝胶我有哇!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弹簧垫也解决不了吗?不行就用细铁丝把螺帽固定一下。

网友:
把原来的垫片去掉,用汽车油底壳密封胶,换12.9级不锈钢螺丝,注意要短一点的!然后红色螺丝胶打到螺丝上,就万无一失了,我的60cc就是这样办的,对了两个弹簧垫要好的,质量不好一首热就平了没有刚性了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真大 真好!  羡慕

网友:
大机麻烦啊

网友:
CDI震动过大有何危险?会短路么?

网友:
够大够劲

网友C:
你知道家在8楼没有电梯,还买这么大的飞机,你就没想好,我的亚托450L 不到i一年就451个起落了

网友D:
排气管螺丝确实容易松,如下方法可能会有改善:
螺丝胶和弹簧垫片不可少,螺丝胶多涂,多涂,多涂。不怕螺丝拆不开,趁发动机还是热的时候拆。
绝招是等发动机和排气管的温度都起来了,趁温度高时锁紧螺丝,这个温度最好是正常工作时的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加螺丝胶的童鞋,这个还真没有,弹簧垫是有,单个弹簧垫中间加个垫片我又学到了
另外,螺丝胶 ...

LOCTITE 272 高温 螺丝胶 的确 管用。。
你 没有使用 GPS 没有使用 飞控,所以
不需要 【光隔离 分电板】。。。

网友F:
这飞机拖出去,不得用皮卡啊???我一个朋友的60CC,他的普拉多都放不下,只能放在车顶上了

网友:
大飞机好呀,虽然准备工作多一些,但玩的时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拖出去,不得用皮卡啊???我一个朋友的60CC,他的普拉多都放不下,只能放在车顶上了

汉兰达,飞机装里面还能再座2个人,只是稍麻烦,后来飞完回家就直接车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CTITE 272 高温 螺丝胶 的确 管用。。
你 没有使用 GPS 没有使用 飞控,所以
不需要 【光隔离 分电板 ...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气管螺丝确实容易松,如下方法可能会有改善:
螺丝胶和弹簧垫片不可少,螺丝胶多涂,多涂,多涂。不怕螺 ...

是在发动机热的时候涂胶拧紧螺丝还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家在8楼没有电梯,还买这么大的飞机,你就没想好,我的亚托450L 不到i一年就451个起落了

在外地工作,飞机在老家,基本属于一年飞2次的状态,大型固定翼跟450真心没有可比性,30E固定翼我 飞3个月就破50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在发动机热的时候涂胶拧紧螺丝还是拆?

在家涂好胶,拧紧,多涂没事的。去飞场飞一起落下来马上再拧紧,或者地面满油门轰热再拧。原理是发动机温度上来后材质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即使冷的时候已经拧很紧了,温度上来后又有间隙了,所以在高温时拧紧,排除间隙。
排气管只要松过一次,确实会经常松,但我用了这个方法后,明显得到改善。拧紧后除非炸机炸到排气管,否则不会再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家涂好胶,拧紧,多涂没事的。去飞场飞一起落下来马上再拧紧,或者地面满油门轰热再拧。原理是发动机温 ...

好的,谢谢,我会照你的办法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外地工作,飞机在老家,基本属于一年飞2次的状态,大型固定翼跟450真心没有可比性,30E固定翼我 飞3个 ...

飞机在老家,你在外地,你不怕有隔 壁或者亲戚的小孩子,玩你的飞机,你回来之后不知道小孩子玩过,拿出去就飞,结果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在老家,你在外地,你不怕有隔 壁或者亲戚的小孩子,玩你的飞机,你回来之后不知道小孩子玩过,拿出 ...

你不在家时你们邻居或亲戚的小孩会去你房间动你物品?你在组装飞机,飞之前不检查?
我这里不存在你说的情况,包括炸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拖出去,不得用皮卡啊???我一个朋友的60CC,他的普拉多都放不下,只能放在车顶上了

发现戍哈哈哈我以为你不玩了呢

网友(2017-01-15):
引用 网友G:
发现戍哈哈哈我以为你不玩了呢

只是好久没发帖了,哈哈哈

网友H:
120cc汽油机只用8个通道够用吗?竟然连分电板都不用.太危险了!

网友(2017-08-04):
引用 网友H:
120cc汽油机只用8个通道够用吗?竟然连分电板都不用.太危险了!

几个通道和多少cc发动机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I:
我用的704胶 去掉那个缸和排气管之间垫片,全部用胶封住,螺丝也一些,拧进去。

网友:
以前飞北西“2天马”70用的,后来压缩不是很好就车掉20死缸套高度,现在怠速高,但使用稳定,飞70级吊机都很轻松
油用的是cosmo 30,现在已经闲置一年了,当尸体出,报价150,随后上照片,有兴趣PM

这个发动机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