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两年前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装在盒子里了!

楼主(2016-11-30):
2年前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一直没有弄好盒子装起来。

用几根电线削皮合成70平的线在微波炉变压器上绕了3圈,绕得满满的。

在夹板上装电极

再装上手夹电极

安装时间控制和电压调节

不过安装好调节电压后,调节到90%以上空载上电,10A保险就烧(没有电压调节器时8A保险管点焊都没事).

安装好时间控制器,不过这个时间控制只能从0.1秒到999分,能落到0.01就更好了。

安装好变压器和开关。

装好上电测试。

试焊了一个架子。

架子焊接完成。

网友:
    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
3年前买了电池点焊机控制板,2年前准备了变压器,还在放着

楼主:
是不是要这个电路?如果有点焊机电路不用我这个也一样,把继电器以前的去掉换成点焊电路,或是换成时间控制器也行主要就 是变压器,不用时间控制也可以就是焊接时用的时间太长对点焊不好。一般点焊0.5的不锈钢用0.3秒就可以了(所以最好有0.01秒到几秒的时间控制器)。

楼主:
还要弄上电压调节的,在继电器前的220V电源里串联入电压调节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能焊不锈钢?看来应该把点焊机拼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能焊不锈钢?看来应该把点焊机拼装好

次级输出用40平以上的线绕三圈,我的绕了70平的线,绕得满满的。点焊只能焊接两薄片(点焊要有压力才能换接),像不锈钢方管,点焊头在方管两边是焊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级输出用40平以上的线绕三圈,我的绕了70平的线,绕得满满的。点焊只能焊接两薄片(点焊要有压力才能换 ...

真帅。
这样子,主要目的就是想焊方管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帅。
这样子,主要目的就是想焊方管圆管。

我焊接的方管都是在头部,方便点焊头从孔中压着不锈钢点焊。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太小啦!输出线截面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太小啦!输出线截面不够。

就是点点薄的不锈钢,现在能点1.0以下的不锈钢了。够我用了。

像这个就是以前,没盒子时点焊的,焊接很紧的,要用钳子才能拉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这个电路?如果有点焊机电路不用我这个也一样,把继电器以前的去掉换成点焊电路,或是换成时间控 ...

      是的,就是要这个时间控制电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焊接的方管都是在头部,方便点焊头从孔中压着不锈钢点焊。

也就是能压就能焊。两根管各焊一块片,在把片焊起来,就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能压就能焊。两根管各焊一块片,在把片焊起来,就连接了。

像图中,点1和点2是我用来测试点焊时间时的焊点。点1是一个焊极套回方管里中另一个焊极再压着不锈钢片焊接的,
接得很牢固。点2是一个焊极在方管的另一边,中间隔着方管,
另一个焊极再压着另一边不锈钢片和方管,点焊时方管凹下去,焊接不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图中,点1和点2是我用来测试点焊时间时的焊点。点1是一个焊极套回方管里中另一个焊极再压着不锈钢片焊 ...

做一个微型装置,在方管内部猛顶,问题是位置不好对。

楼主:
能造出一小块装置来顶的话,对位置就不是难题了。

网友:
有耐力 2年前的东西还在 顶

楼主:
终于解决了几元钱调压器调到高电压时烧10A保险的问题.

把调压靠近电位器的电容换成   0.47u  X2的电容

再把24A的双向可控硅也换成了41A的 BTA41-800B

楼主:
终于有时间把先前凸出的时间控制部分装进箱子里了。等有时间再改进一下电池点焊头的组件。

网友:
请指教!TKS

楼主:
这种变压器很麻烦,要计算中间铁心横截面积得出多少瓦,再计算初级绕多少圈线。绕线还很麻烦。用微波炉的比较省事,弄掉多线圈的一级就可以。次级只用绕三圈。

网友C(2016-12-30):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很麻烦,要计算中间铁心横截面积得出多少瓦,再计算初级绕多少圈线。绕线还很麻烦。用微波炉的 ...

铝线,1kw,配金卤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1kw,配金卤灯

这个镇流器的瓦数可能与变压器是不同的,它的线圈是与灯管串联一起接220V电源的,变压器是直接接220V的。

网友D:
木头盒子?不怕烧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镇流器的瓦数可能与变压器是不同的,它的线圈是与灯管串联一起接220V电源的,变压器是直接接220V的。 ...

好吧,谢了,继续撸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头盒子?不怕烧起来?

没盒子时试过点焊了好多焊点,没发现变压器发热,一般要烧就烧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谢了,继续撸微波炉

有变压器功率计算软件的,量出中间铁片宽度和叠层总厚度的乘积就是横截面积就可以算出功率了,并能计算出绕线大小圈数。弄清楚看能不能做成点焊机。

楼主:
现在又双电池点焊头改进了一下,比之前多了一段铜导线。焊针也用小好多的4平方铜线做成的,点焊电池之前是20%电流和0.1秒时间。
现在要用40~50%的电流和0.1秒的时间(有时间再试试0.2秒和20%的电流看看)。

时间设成0.1秒,电流设成40~50%。

点焊效果如下用了几种不同厚度的镍片

拉起镍片

拉起镍片,镍片拉出一个小口子

楼主(2017-02-26):
把电池点焊头换成了大点的焊针,点焊时间0.1秒,电流60%,的点焊效果。

0.15的镍片,从笔记本电脑电池拆下的不知是不是真正的镍片。
点焊后撕开镍片留下的剌。

挂重测试。

挂一锤子一板手。

挂一板手一钳子二锤子。

用另一个点焊头点的不锈钢。时间0.2秒,50%的电流。

用钳子才能扒开。

网友E:
楼主木工吗。。焊接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木工吗。。焊接锯条

不是的,爱好广泛,懂点电脑,懂点电子电路,懂点机械,也懂一小点木工,弄着玩玩,看到点焊机平时也比较有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5

网友F(2017-04-14):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爱好广泛,懂点电脑,懂点电子电路,懂点机械,也懂一小点木工,弄着玩玩,看到点焊机平时也比较 ...

朋友您好!看到你2015的一个回贴是关于光驱改电电火花机的,想请教下你的那个电路图,其中电机是是光驱自带螺杆电机么?你供的是5v 直流电,但这个电机是4个接头的步进电机,不能驱动啊,是不是把光驱的螺杆电机换成直5v直流电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您好!看到你2015的一个回贴是关于光驱改电电火花机的,想请教下你的那个电路图,其中电机是是光驱自 ...

有好多光驱的电机是直流电机,用5V左右的直流电机就可以(最好加几级减速,或减速电机有刺轮箱的那种),用步进的话还要步进驱动。

网友:
嗯,好的,发现进出仓门的那个电机是直流电机,现在可以按你的图折腾一下了,感谢!

楼主:
继续使用点焊机

把木头锯成四角,没有砂带机就直接上车床打磨

帖木头

车圆

把木头拼接好

车笔套

车好笔套后发现没有插梢,找来0.5不锈钢片

裁剪成型

上点焊机

打磨

抛光完成

安装完毕

网友F:
好手艺!楼主这下不用买笔套了!,今天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折腾电火花机成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图纸中r3标的是1k,但我发现接上后后会冒烟,后来在朋友指点下换成80欧,5w左右的电阻后,就正常了,成功那一瞬间真是无比高兴,只是觉得这个电火花打孔效率太低了,机械部份还不满意,固定不好,还要手扶。百度云附件:173629h6nnyzn43x43374p(2).jpg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手艺!楼主这下不用买笔套了!,今天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折腾电火花机成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

过奖了,就是一种DIY的乐趣,那个电阻确实要和电源电压和7805或7812后的继电器功率适当调整,电压高的电源最好用12V或24V稳压器和继电器。火花机架要用重物固定好。工件也要固定好。我弄的那个12V电源最快时打3mm的孔和3mm厚度用时9分钟,火花机就是有点慢,也和减速系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F:
楼主你好!你diy的点焊机输出部份的那些连接固定的铜螺丝什么的连接装置名称叫什么啊?淘宝不到,我也diy了一个点焊机,但苦于没有合适固定连接装置,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你diy的点焊机输出部份的那些连接固定的铜螺丝什么的连接装置名称叫什么啊?淘宝不到,我也diy了 ...

这个是从我身边有的东西弄的,铜螺丝是自己用铜棒开丝弄的。长的黄铜是废旧不锈钢水桶中的浮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