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底就是好!大疆精灵4 Pro+ VS. 精灵4 画质对比【5iMX评测室】

楼主(2016-11-30):
文/图 KID

通过上期的开箱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9046660),我们了解到精灵4Pro+在相机上的部分升级,除了采用更大的1英寸CMOS以外,有效像素也提升到了2000万(精灵4为1240万),镜头也更换了直径更大,透光率更好的模组。

从数据上来说,精灵4 Pro相机无论是在拍摄画面的清晰度还是抗噪点能力都应该凌驾于精灵4之上。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究竟如何?本期5iMX(微信公众号:love5imx)将对精灵4 Pro+和精灵4的摄像头拍摄画面质量做一个全面对比,通过静态照片的100%截图对两者在高ISO和暗光环境下的成像,让大家对两者成像差距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精灵4 Pro各光圈成像效果

与精灵4相比,精灵4 Pro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便是增加了可调节的镜头光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精灵4在各个光圈值下的成像效果,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光圈对相机成像的影响。

光圈的主要作用是控制通过镜头,到达感光元件的光线。一般镜头上标注的光圈值有:F2.8、F4、F5.6、F8、F11等,当然有些相机也有更大和更小的值。而这个光圈数值“F”则是镜头的焦距除以镜头通光直径得出的数值。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当焦距和快门一定时,光圈越大,进入的相机的光线就多,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比较亮,光圈越小,拍摄画面自然也会比较暗。(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谈光圈对相机影响,至于光圈、快门、焦距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更多详细资料请自行百度 ……)

另外,大光圈的情况下还会使拍摄画面边缘发虚、模糊,像差增大、清晰度下降等;而小光圈则会使拍摄画面的反差下降、衍射增多。在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光圈的成像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通过对比精灵4在各个光圈值的拍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在大光圈的情况下画面的清晰度相对来说更好,最小光圈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字的边缘开始变模糊了。纵观整个对比结果,个人认为光圈还是从F3.2~F4这个范围的成像质量更好一点。

精灵4、精灵4Pro+、α6000高ISO对比

精灵4 Pro的另一项升级之处便是增加了一块一英寸的大底CMOS,这有助于减少在弱光环境下噪点对成像质量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测试便是针对大底CMOS的抗噪点测试。

拍摄天气:阴天有雾   气温:13℃    相对湿度:73%~76%    空气质量指数:92~93

通过对比精灵4、精灵4 Pro和索尼α6000三者在不同ISO情况下的拍摄样片,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精灵4 Pro在拍摄画面的清晰度和抗噪点能力要比精灵4更胜一筹,即使是跟索尼的α6000微单相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由于两者的调教和图像处理方案的不同,两者的画面锐度和高感光度的画面风格也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精灵4 Pro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镜头容易起雾,相同情况下的精灵4则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另外,在高ISO的情况下精灵4 Pro+拍出来的照片有时候白平衡不正常,大疆的工程师表示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α6000采用的是Bionz X图像处理器,相对而言更善于处理人像和静态照片,而且不能支持4K短片拍摄。

而精灵4具体使用的图像处理芯片大疆官方并未透露,我们只能从已经公布的信息中猜测,有可能使用的安霸H1图像处理芯片。安霸H1支持 4K 60fps H.264/AVC 和 30fps H.265/HEVC 两种视频编码标准,这与精灵4 Pro+所标注的相机参数一致。另外,从精灵4对高光的处理效果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为了进一步对比精灵4与精灵4 Pro+在拍摄画面上的差异,我们后面还增加了室内和夜间的对比测试。

精灵4、精灵4Pro+室内拍摄画面对比

备注:由于精灵4与精灵4 Pro+的拍摄画面尺寸存在差异,为了对比两者在拍摄同一物体的清晰度和对拍摄物体细节的体现,此处对比精灵4为100%截图,精灵4 Pro+为65%截图。

通过在室内夜间拍摄对比可以更明显发现两者在暗光环境下画面成像的区别:精灵4拍摄画面中杯子的字母一直比较迷糊,特别是当ISO值达到最高1600的时候也基本看不清楚了;而精灵4 Pro+最然在最高ISO值12800时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总体来说清晰度和锐度要比精灵4更高;另外,在右上角的圆盘中,精灵4 Pro在低ISO值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上面的红色三角形和下面卡片上的一些字迹,而精灵4则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些细节出来。

精灵4、精灵4Pro+夜间拍摄画面对比

精灵4与精灵4 Pro+夜间拍摄100%截图对比。

备注:由于精灵4与精灵4 Pro+的拍摄画面尺寸存在差异,为了对比两者在拍摄同一物体的清晰度和对拍摄物体细节的体现,此处对比精灵4为100%截图,精灵4 Pro+为65%截图。

对比到这个份上了其实基本就已经可以确定精灵4 Pro+在画质上的优势了,特别是在同等光圈和ISO情况下,精灵4 Pro+的画面清晰度和抗噪点能力可以说整整甩了精灵4一条街。而这些变化主要还是来自精灵4 Pro+ 1英寸的大底CMOS和新的镜头模组,还有那个疑似安霸的图像处理方案。本期画质测试到此结束,想了解更多关于精灵4 Pro+与精灵4不同之处,请持续关注5iMX(微信公众号:love5imx  bbs5imx)网站……

测试原片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qXKcJBe 密码:vnma

楼主:
占楼,打广告

网友:
二楼~~小板凳

网友A:
小编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关于光圈:
光圈是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并不是接受光量的概念。
举例:
加ND灰度镜,减低了光量,但不能改变光圈。
So,“经过镜头中那么多的镜片层层盘剥后” ,即使剩下的光线再怎么少,也不能改变光圈值。

网友B:
从对比看,a6000惨不忍睹啊,全是糊的,怎么回事?看看另一个摄影师的不严谨对比?spm=a2h0z.8244218.2371631.d6373&from=y1.9-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编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关于光圈:
光圈是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并不是接受光量的概念。
举例:

感谢提醒,不过也提醒一下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是光圈数值F的计算公式;其次,这里主要说的精灵4 Pro在增加光圈之后会对拍摄画面产生哪些影响,并不涉及更专业的相机知识,如果非要罗列,那这文章写起来没完没了;其三,本片测试并没有添加滤镜进行测试,你的举例不适用于本片测试;第四,“经过镜头中那么多的镜片层层盘剥后”这种比喻确实不恰当,容易引起您这种老司机的误会;最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小弟提出的修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不过也提醒一下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是光圈数值F的计算公式;其次,这里主要说的精灵4 Pro在增加光圈之后会对拍摄画面产生哪些影响,并不涉及更专业的相机知识,如果非要罗列,那这文章写起来没完没了;其三,本片测试并没有添加滤镜进行测试,你的举例不适用于本片测试;第四,“经过镜头中那么多的镜片层层盘剥后”这种比喻确实不恰当,容易引起您这种老司机的误会;最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小弟提出的修改意见。

呵呵,大庭广众,善意提醒。随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对比看,a6000惨不忍睹啊,全是糊的,怎么回事?看看另一个摄影师的不严谨对比?spm=a2h0z.8244218.237163 ...

应该是A6000的像素更高,同样100%截图比较会吃亏,如果都转成1080P,效果差异就不明显了。

网友B:
也不会差距那莫大啊,都是中心画质,你用的什么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会差距那莫大啊,都是中心画质,你用的什么镜头

18-200的镜头,当时的焦距大概设置在35左右。我以为是索尼调教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6000,用的18-50电动头,四周画质很差,但中心还不错,或者你拍照时焦不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6000,用的18-50电动头,四周画质很差,但中心还不错,或者你拍照时焦不实

拍照放在实心平台上拍的,主要是有水汽,镜头大水汽影响更明显。再加上相机调教本身不是特别锐,所以比起精灵4 Pro会糊一点。

网友:
还是期待再有进一步的评测

网友:
好长时间没有到这里来了,以前买的S800 之类的东东看样子都该 扔掉了

网友:
A6000惨不忍赌

网友:
想买···不知道以后会出啥样的

网友:
原来精灵4的镜头跟MAVIC一样啊

网友(2017-01-09):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不过也提醒一下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是光圈数值F的计算 ...

    您这样回复职业气息略重了,转移了原本的理论问题。光圈就是口径焦距比。两个镜头即使光圈一样,其中一个镜片组多,镀膜差,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同相机同ISO快门下这个镜头图片更暗。    还是说产品吧,采用大底以及更优秀的CMOS能明显提高画质及可用ISO,是个便携机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画幅变大,达到相同视角范围所需焦距被沿长,同光圈下景深也更浅,此时对没有跟焦师参与的便携机,相机自动对焦质量很关键。想要充分评价大底带来的改变,建议专门对精灵4pro自动对焦与追焦能力进行测试;要是追焦总差些意思,为何不考虑配备更大景深的超广角镜头呢,毕竟很多时候不情愿缩光圈加景深。
    另外关于对比测试,不同像素的相机图片直接1:1裁切对比好是别扭,精灵4pro、a6000的图片都缩小一些一样能分出伯仲;有一组光圈不同也很没对比性,控制变量哦。
    当然更有意义的是4K60P下视频截图对比,和gopro5、相似CMOS的RX100V在4K30P下截图比比,更具实际意义,航拍机还是主要拍视频的,与RX100V对比也能看看DJI是否有独到的视频图像处理方案。
    说了这么多,还是很希望DJI能不断推出更好产品,能充分自信地展示出自己产品的优势和不足,从做直升机飞控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是能偶尔看到那种听不得批评的小家子气就不好啦。

网友(2017-02-23):
说画质超过a6000 就是丧心病狂了,你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镜头给丫装上?

网友:
哪位亲发个精灵4的白天拍的风光照片?谢谢!

网友C(2017-05-15):
引用 网友A:
小编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关于光圈:
光圈是镜头有效口径与焦距之比。并不是接受光量的概念。
举例:

小编说法是正确的,光圈值的本意就是衡量镜头通光能力的,只不过是通过有效口径和焦距的比值计算而已。加nd镜,那是附加的东西,不是镜头本身。如果按你的说法,白天和晚上的光线不一样,那镜头的光圈是不是也会改变?光圈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控制通光量的,而不在于如何计算。就像我们要分析一个叫“张三”的人,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人,不是“张三”,张三只是这个人的代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编说法是正确的,光圈值的本意就是衡量镜头通光能力的,只不过是通过有效口径和焦距的比值计算而已。加nd镜,那是附加的东西,不是镜头本身。如果按你的说法,白天和晚上的光线不一样,那镜头的光圈是不是也会改变?光圈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控制通光量的,而不在于如何计算。就像我们要分析一个叫“张三”的人,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人,不是“张三”,张三只是这个人的代号而已。

前言后语,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你说的似乎正是楼主的错误,他说镜片多了光圈小了。。。。我的主张恰恰是:镜片再多,通光量损失再多,跟光圈无关!
PS:你来晚了,楼主小编已经悄悄改掉了错误的原文。。。变成了“更多详细资料请自行百度 ……”

网友:
收购哈苏了,有长进是应该的吧

网友:
精灵4P拍照确实好很多,机械快门。精灵4都想卖了

网友(2017-09-11):
很好,希望能赶超gopro。

网友:
恕我眼拙,对于我一个摄影门外汉来说,弄一个这么清楚的对比表我没看出太大差别在哪,平时玩玩清晰度足够了,如果那么追求画质,还是老老实实挂单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