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甲醇机用OS G5火花塞改成電油机!

楼主(2016-11-30):
最近發現飛場有幾個模友成功將50級\15級甲醇机用上電油燃料發動; 問問才知配上新出OS G5火花塞;後來買個試用發覺不容易發動磨合;油針什樣都調不上! 請教各位模友大哥有何方法指導模友小弟學習!

OS G5

OS G5

网友:
G5火星塞是用来烧汽油的主要配OS 3A200 GGT15 固定翼汽油发动机

网友:
这好像是个增压塞,磨合期本来就富油,用这个的话会不会压缩比太高了?

楼主(2017-07-08):
我要研究(煙酒)多少才成功啊!

网友:
尽管有了电热火花塞,但甲醇和汽油发动机的压缩比,空燃比都不同。不好弄。

网友:
不是压缩比的问题   是需要有薄膜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