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软件通过飞控连接电调问题

楼主(2016-11-30):
飞控是bf3.0固件,电调是BL的(版本号不知道),但是通过飞控连接,BL软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刷BF的飞控就是这样。
我另一台华科尔150的是刷CF的就可以连上,不报错,只是估计电调软件是厂家另编的,也不能正确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刷BF的飞控就是这样。
我另一台华科尔150的是刷CF的就可以连上,不报错,只是估计电调软件是厂 ...

那请问我现在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现在应该怎样解决呢?

我也没有正确的答案。
如果你的飞控允许刷CF软件的可试一下,我不能保证不出错。
话说回来,我用的是极光的电调,厂家说过不能再刷电调固件的,所以没法测试出结果。

网友A:
哦,忘说了。
我的华科尔150连上后,可以在马达个面里测试电机转动的(先拆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说了。
我的华科尔150连上后,可以在马达个面里测试电机转动的(先拆了桨!)。

那我可不可以刷cf固件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不可以刷cf固件来解决?

我想在CF调参软件里重刷F3的固件应该是可以连上的。
但有的电调里用的芯片也许象我的极光电调一样,是不能重刷电调固件的,所以连上可能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在CF调参软件里重刷F3的固件应该是可以连上的。
但有的电调里用的芯片也许象我的极光电调一样,是不 ...

我刚刚看了下,我的piko飞控目前只有bf固件我主要是想连接电调里调一些参数

网友B:
本人215机架,BR20A电调、F3飞控! 调试中发现4个电机全部发烫,而且飞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烫的没法触摸都!并且还有杂音,检查了螺丝没有顶到电机,也没有缺相,求大神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215机架,BR20A电调、F3飞控! 调试中发现4个电机全部发烫,而且飞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烫的没法触摸都!并 ...

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在CF调参软件里重刷F3的固件应该是可以连上的。
但有的电调里用的芯片也许象我的极光电调一样,是不 ...

不知道用这个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下,我的piko飞控目前只有bf固件我主要是想连接电调里调一些参数

那就没辙了,我用的两块F3飞控都可以随意用CF或BF刷。
华科尔的150是厂家刷好的成品机,所以没有想去刷,但在CF调参软件里,我把电池电压检测值调低了些,保存后有作用,可多飞行约一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这个可以不?

我也有个类似的下载器,一般用来刷小电直电调的固件,四轴的没专门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