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刷F3 已装驱动 连接调参界面不显示端口

楼主(2016-12-01):
我买了这块飞控,还没焊任何线,直接裸板用USB线接电脑,想先刷BF固件,好像不行,没反应,“无法打开串行端口 ”驱动如无意外应该装好了,红灯是常亮的,蓝灯一闪一闪的,不知如何下手了。我无刷F3连接电脑是没问题的,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有刷飞控本身的问题。

没显示端口,连接另一台无刷机子就显示端口。

连接上显示有这个,应该就是驱动装好了吧:

下面那个CP210X 之前连接无刷F3的时候就装过的了。

这是连接 无刷F3的 界面:

………………………………………………

网友:
装驱动,在bf调参软件欢迎页面上有链接。

网友:
这就是驱动问题,你没安装驱动,按照楼上的解答下载一个驱动自动安装就可以,很easy的

网友:
Dshot有啥好处

楼主:
没显示端口,是什么问题?大神

网友:
应该是你装某驱动时把串口改没了 全部删掉重装 每装一步就检查喘口是否已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