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电机杠上了,又改造了个电机~

楼主(2016-12-01):
nidec外转子无刷电机,自带24V有感驱动。定子是4806的。最主要的是便宜~5块钱一个,适合折腾。
电机重155克。原本是0.5MM的漆包线47圈,我给改成1MM的13圈,手都磨起泡。大概是500~600kv的样子。这里有点失败,改了线圈,扭矩明显变小,6S下kv偏高了。改成0.8MM线18圈,400多的kv会合适这。
电机原本驱动使用的sh8k1是小鬼子的双NMOS,30V5A,显然不够用,我没找到更大功率的so8双NMOS,给换成了ao4838,30V11A的双NMOS。还是差得多,后面还得并联一组才勉强能用。
由于驱动带过载保护,电流大了会停,我把过载保护的分压电阻又并了几个,勉强能达到4A电流,所以又飞了一根线做分流,测试了一下可以达到7~8A的电流。就是线路板原本不支持那么大的电流,发热很厉害,只有后面在多并几组线才行。
这个有感电调是时钟驱动的,频率越高转的越快,改后最高驱动时钟频率约15KHz,也就是说有1.5W转的转速。
等我的3D打印机修好了,打个座子测试一下拉力。手拿着安7060桨,满油门竟然过载保护了,约8A电流。8043桨6A多就保护了。似乎这个驱动还有堵转保护~有点没搞明白。越大的桨,保护电流越小,1147桨5A不到。

网友A:
请问楼主PCB上那粗铜线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PCB上那粗铜线是干嘛的

电机的线圈啊,以前是细线,我用粗线重绕过

网友:
能改造电机的是人才

网友B:
动手达人呀 这个打算改成什么?

网友C:
然而磁钢是硬伤,只能娱乐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磁钢是硬伤,只能娱乐娱乐

想换更好的磁钢很简单. 但我估计这电机的磁钢应该不是瓶颈. 铁芯应该是它的瓶颈. 这个电机的磁钢虽然不是钕铁硼那种强磁, 但磁性也不错, 而且比较厚重, 磁力不够个头来凑. 达到200~300瓦应该不在话下. 再想提高功率, 铁芯应该支撑不住, 很容易磁饱和
之前我改造过一个小电机, 除了铁芯, 其它的什么都换完了. 但最大输出功率没有什么提升, 只有力效稍稍提高一点点. 只换磁钢几乎没什么变化.
初步估计这个电机改造之后, 可以提供1.2公斤以上的拉力. 一般的航模电机只要80克左右的就能有这样的拉力, 这个电机几乎重了一倍...
不追求性能, 只是搞着玩玩还是可以玩出很多花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达人呀 这个打算改成什么?

先改着看呗, 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性能, 等具体测试过再看用来干什么...
上周改过一个大一号的(230克重, 1447桨可以有1.6公斤的拉力, 6s, 10A, 满油门微热, 就是转速不够高, 要不拉力还大点), 用来做DIY车床了, 用5mm的钻头钻个铁啊什么的不在话下, 就是车床太软, 车金属抖动太厉害, 只能用来车珠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线圈啊,以前是细线,我用粗线重绕过

哦,对, 看走眼了,还以为使什么新鲜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磁钢是硬伤,只能娱乐娱乐

昨天修好打印机,做了个架子测试了一下电机.
1447桨
620g   2.78a 23v
920g   4.95a 23v
1200g 7.67a 23v
1550g 13.3a 23v
1256g 12.5a 15v
1330g 12.8a 16v
1200g 17.2a 9.5v 满油门
1650g 24.0a 14.5v
1600g 27.0a 12.5v

受电调限制, 手上很多电调拉力达到1500g左右时就咳嗽. 只有一个30a的电调没这个问题. 之前改造的另一只大号的电机也是这种问题, 估计那个电机6s满油门有超过3kg的拉力.
3s最大拉力超过1700克, 电流30左右, 怕烧电调就没再加大油门. 估计最大拉力可以超过1.8kg, 但电机会很烫. 6s下2.3kg应该问题不大.
持续拉力1.2kg时, 电机不太烫, 可以长期使用.
电机能达到这种效果用来做飞机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修好打印机,做了个架子测试了一下电机.
1447桨
620g   2.78a 23v

你可以考虑电调刷BLheli 程序试试,我刷了,能解决一些高Kv马达的启动困难问题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打印机上的一个部件,我家里有一箱子,上星期全卖给垃圾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打印机上的一个部件,我家里有一箱子,上星期全卖给垃圾佬了

应该是打印机上用的, 当垃圾卖不划算啊~~

网友(2022-11-23):
这是一只好电机……我记得是24组的,平时航模用的是12N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