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请朋友们提提建议,我的XA650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6-12-01):
自己有了精灵4,不过已经去维修了,图传不稳定呀,用不同的手机试来试去的,烦死了。。。。
于是想起了精典的XA650,只是原装的XA650的电机座没有卖了,而且贵呀,其它都是原来的配件,于时买电机座,电机,20A电调、云台,飞控是现成的,相机是GoPro4黑色(说实话画质比精灵4好,但是要天气好,在天上不能够控制相机这个没办法),帽子下是复杂的接线,要接云台,接降压器(4S供电接到图传12V),图传,目前布线与布局已经接近完美,昨天试飞云台稳定,我用4S的6000电池飞了15分钟,很爽,跟精灵4的飞行时间一样,全重2.2公斤,好爽。但有一个问题,由于布线与美观度需求,目前GPS支杆比原来要短4cm,昨天试飞的时候飞了半天也没有搜到星,我考虑到是不是GPS与图传的距离太近导致,所以想请问下朋友们,有没有办法隔离或者是屏蔽,这样就完美咯。。。谢谢
  另外4S电池便宜呀,买它10块,飞到晕。。。。
  为明年的西藏之行准备中。。。飞机:精灵4,精灵4Pro,六轴GH4,六轴GH3可以了吧。。。。。。。。

网友:
温差大注意电池保护

网友A:
高原飞行时间会下降很厉害,空气稀薄了,另外我个人感觉GPS不用顶太高,跟GPS本身的好坏关系比较大

网友B:
我的GPS 没用支架,为了减重 直接贴在机臂上了· 一直没啥问题,你要实在想屏蔽 就在GPS下面隔层锡纸吧。不过感觉你这套飞15分钟有点短了吧,不考虑再减减重量吗

网友:
有那个GPS的屏蔽壳卖的,屏蔽下面的信号,反正GPS只要天上的信号,不过还是建议这个杆子长一点的好,那种折叠的,不太占地方的

网友:
还缺台 mavric

网友:
直接在你龟壳的下面贴层锡纸就可以了,没收到星是不是跟你的地理位置,和校准有关系。

网友C:
灯的位置不好,飞起来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的位置不好,飞起来就看不见了

目前还真没有找到好的地方,下面是图传,图传放到上面有点不好看,不过一般不太需要看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原飞行时间会下降很厉害,空气稀薄了,另外我个人感觉GPS不用顶太高,跟GPS本身的好坏关系比较大

是的,悟空飞控的GPS应一般吧,不过有个好消息,今天在一个开阔地带飞行,GPS信号很好,消除了我对GPS的问题,谢谢各位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PS 没用支架,为了减重 直接贴在机臂上了· 一直没啥问题,你要实在想屏蔽 就在GPS下面隔层锡纸吧。不 ...

兄弟,你贴在机臂上?能否分享一下图片
目前我感觉唯一能够减重的地方只有电机座了,不地这个还算是很轻,37克一个,15分钟时间跟精灵4也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实际上对于航拍来讲足够了,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可减的了,减一点点我感觉意义不大,长短几分钟倒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的,不过mavic我要等到第二版的时候才会考虑,至少要达到精灵4 pro的2000像素,否则没意义了,目前我要画质的用GH4,GH3,玩的有这个XA650,拍照片用精灵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贴在机臂上?能否分享一下图片
目前我感觉唯一能够减重的地方只有电机座了,不地这个还算是很轻 ...

我就这样搞的,机子比较屌丝3S,5200 正常飞12分钟左右。有好几次都不报希望了,结果最终都回来了。一直舍不得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