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 Plus陀螺仪感度设置

楼主(2016-12-01):
450L机子装好了,各种调试也基本完成了,还有几个遥控器(T14SG)设置问题要请教各位大神,这几个调好后就能试飞了。1、陀螺仪感度设置:各种模式下MB Plus陀螺仪感度调到多少为好?MB说明书上只说首飞调到50%,有个视频上说要调到75%,搞糊涂了。不知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

2、浆距-方向舵(Pit->RUD) 混控各项数值设置多少 (似乎可不不用设置)?
3、油门混控(Throttle Mix)各项数值设置多少?
4、倾斜盘混控(Swash Mix)各项数值设置多少?

网友:
目前任何无副翼陀螺仪均不需要设置混控。
感度设置到尾巴不摆动为好。个人飞行最舒服为好,不同飞机不同调试,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
2.3.4都是不用设置的。都是陀螺来控制的。感度应机而异,每台机子不摆尾的感度设置可能都不太一样。

网友:
1.感度设置请参阅下图:

在14SG里调GYRO RUD项,一直调到D灯亮(10秒后熄灭),如果是大于D的灯亮比如G,H。。。就减少感度,反之就增加。同时状态灯必须是蓝色(锁尾模式)。
其余混控都不要用,默认即可。

网友:
说明一下,首次飞行感度调到D灯亮是MB说明书的建议:
For the first flight we suggest to start with medium gain not higher than LED G (LED D for 450 size helicopters and smaller) in HeadingLock mode.

我的飞越450 PRO FBL,D灯亮时14SG里的感度值大约为28%,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看了各位的解答,终于明白说明书的意思了。

网友:
我的14sg+mb调的是40、38、35。

网友:
你设置混控是要玩炸机么。现在的陀螺仪除3GX外都不要设混控。设了你就等着炸。
尾舵感度MB的第三旋钮是调尾舵的追尾和金鱼尾的,如果打舵,尾巴有追尾加感度一次加两格,如果有金鱼尾就降感度。
遥控器上的感度和MB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它主要是调锁尾持续性的,先把MB的上旋钮感度调好再去调控。

网友:
没有MB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