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3轴云台倒立装固定翼

楼主(2016-12-01):
如题,原来是挂多轴上,现在要倒立装固定翼上,需要设置吗?还没拆过来。

网友A:
要,一定要设置,要不然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一定要设置,要不然会烧的。

是在飞越云台调参软件设置是吧

网友A:
飞越的云台我倒是没有用过,但是如果你要把云台倒立放置的话一定要重新调整参数,你也可以问一下飞跃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云台我倒是没有用过,但是如果你要把云台倒立放置的话一定要重新调整参数,你也可以问一下飞跃的客服 ...

明白谢谢。固定翼小胖子装云台不知道有没必要

网友A:
呃,固定翼装云台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专门要拿来搞航拍的话的确是要装云台如果只是打算看一下画面儿不想让画面那么抖动的话,你可以装一个减震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固定翼装云台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专门要拿来搞航拍的话的确是要装云台如果只是打算看一下画面儿不想让 ...

意思是固定翼没必要装云台是吧,就是为了看画面不要那么晃动而已,没什么特别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