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适合亚拓470M版吗?

楼主(2016-12-01):
本人以前玩多轴,现在想玩直,不知道上470M合适不?打算先上模拟器练,在上470M,望大神解答

网友A:
下面肯定一堆人要你买450。各种600块钱飞起来的450。然后少数人说富丽380不错,说还是富丽480,465好之类的,炸鸡便宜。

网友:
买泰世x3!

网友B:
其实推荐伟力110这样的100级小鸡练习悬停上手

网友C:
模拟器练得够的话,上啥机都不是问题。

网友:
450L呗,便宜。470不知道好飞不,新手没必要,我感觉450L现在是最划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推荐伟力110这样的100级小鸡练习悬停上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练得够的话,上啥机都不是问题。

谢谢啦,赶紧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肯定一堆人要你买450。各种600块钱飞起来的450。然后少数人说富丽380不错,说还是富丽480,465好之类的 ...

网友D:
先上模拟器练一个月再来挑机都来得及,直机比多轴难多了

网友:
适合,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上模拟器练一个月再来挑机都来得及,直机比多轴难多了

好的,按你说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上模拟器练一个月再来挑机都来得及,直机比多轴难多了

用凤凰模拟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凤凰模拟器就可以了吗?

Realflight比凤凰手感真实一点,不过仅仅练习悬停条件反射,避免错舵的话,凤凰足够了

网友:
入门模拟器……然后直接上KDS5.5的大概也就我了吧?还有个原因是7.2太大家里放不下了,以后换了新家在考虑。按理说是大机器比小的好飞

网友:
470完全可以,但是炸鸡后目前没有副厂件,后期修复的费用应该不少,而且周围有朋友的470已经炸了,不知道是因为结构原因还是什么的,小炸之后也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凤凰模拟器就可以了吗?

凤凰足够了,先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再说,不然没几个月就退魔了浪费钱

网友E:
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有耐心炼模拟器,到时候啥机给你都是很干脆利落地就起飞了

网友:
700吧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有耐心炼模拟器,到时候啥机给你都是很干脆利落地就起飞了

谢谢啦

网友:
钱多的话都无所谓,只要注意不要伤人就可以,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450吧  副厂件多,木桨才9元一副

有人带的话就进步快

网友:
新手还是450配件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肯定一堆人要你买450。各种600块钱飞起来的450。然后少数人说富丽380不错,说还是富丽480,465好之类的 ...

一针见血,

网友:
新手建议塑料版470LP或皮带版塑料X3。

网友:
一楼已经答了,下面答的都差不多!!

网友:
看钱力。钱力雄厚就挑好的入门。钱力不够就。。。你懂的。哈哈
土豪请随意,屌丝请三思

网友:
玩模拟器,现在可以入个K110、或者K120。470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肯定一堆人要你买450。各种600块钱飞起来的450。然后少数人说富丽380不错,说还是富丽480,465好之类的 ...

你咋这么直白呢

网友:
推荐皮带版塑料X3,简直轰炸机,修修简单。
塑料件好就是好,断就是断,不像金属机器,看看没坏,但只要有一点点变形,震动大的一塌糊涂。

网友:
470一炸好几百。人家飞越450,一炸2,3十。钱多你就上呗

网友A:
反正磨刀不误砍柴功。如果用山寨450直升机练习,半年之后,你还在悬停,老手说450调好了一样很好飞3D,但能调好的新手没见几个。如果用X3或者470,380等2000块上下的飞机入魔的,半年之后估计已经会钟摆等动作了。根据个人预算来。有个2,3000块就上台性能好机,否则几百的450,虽炸一下2,30块钱,但对于新手来说几乎进步缓慢,主要原因是新手装的450性能太差,飞起来不安定,到处乱跑,这样你心里就更慌了,哪里还敢做动作,只得悬停半年.。像450L或者480,465什么的,就是450尾管拉长板,炸一下和450相当,虽用360桨但性能提升不大,炸一下轴必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磨刀不误砍柴功。如果用山寨450直升机练习,半年之后,你还在悬停,老手说450调好了一样很好飞3D,但能 ...

谢谢大师

网友:
楼上有魔友推荐,皮传版X3皮实耐炸,性能可以,值得入手

网友:
不适合,470是一个坑

网友:
470把我也是新手目前悬停还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