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抽疯满油炸机!

楼主(2016-12-01):
电调:飞盈佳乐BLS30A
电机KINGKONG 2205 2700KV
飞控:F3
机架:大力220正X

之前使用的的是2300kv值的电机,在3s电池和4s电池下正常没有问题。
新更换2700kv值电机,3s电池下正常,一旦上4s就会抽风,在推油或着横滚3D就立马有一个电机会持续满油导致旋转失控炸机。
请问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有一次我的pixhawk也这样,我的是飞控自己加的油门

网友A:
飞盈佳乐LS30,2600K出现过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盈佳乐LS30,2600K出现过一样的问题

后面解决没有呢…

网友:
我也是待解决 破风2 2600KV 同样问题 看黑匣子是翻滚那个电机没转速了 瞬间跟不上导致失衡 电调增加输出导致瞬间输出高了 更失衡 整个飞行控制系统就慌了。。。

网友:
试下锁定油门转速设置高点

网友:
经验之谈:飞控板做减震

网友B:
连接BF软件,看看油门副翼等几个通道的行程校准没有,在飞机姿态页面打杆看在做动作时有没有停顿现象,同时飞控如果有停顿蜂鸣器可以听到滴滴两声,那么降低打杆那个通道的最高值到原有90%(BF默认通道值有个high区在杆位不同的组合动作下是改变飞行状态的功能)直到四个通道均调整完毕,杆位在任何地方(解锁状态,加锁用单独通道)飞控都不会停顿、BB都不会出现滴滴两声再试试看还会不会出现抽风。之前我两台机器均横滚或一个大角度动作飞控立刻抽风,仔细分析硬件没有问题,减震没有问题 那么一定在飞控设置部分,按上述方法完美解决。

网友C:
有个电机有问题  简单的测试方法  带桨上电  脚踩着穿越 解锁推油门  目视看看有哪个电机有偷停或者明显转速不均的情况  有点危险性  用脚踩紧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BF软件,看看油门副翼等几个通道的行程校准没有,在飞机姿态页面打杆看在做动作时有没有停顿现象,同时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机有问题  简单的测试方法  带桨上电  脚踩着穿越 解锁推油门  目视看看有哪个电机有偷停或者明显转 ...

四库全书请问我的是kingkong 的机架,电调,电机,迷你F3飞控,通电电机抽疯左右来回晃是怎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库全书请问我的是kingkong 的机架,电调,电机,迷你F3飞控,通电电机抽疯左右来回晃是怎么了?

kingkong的电调问题挺多,这个问题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ngkong的电调问题挺多,这个问题真不好说

3口

网友:
别问我为什么,BF的这类问题确认多些,你把P值降小,会有一定的改变,但你马达等震动大点又来,
还有你用BLS与KK的马达问题估计也不小,由其KV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