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求助万能的论坛了,关于伺服主轴的控制调试

楼主(2016-12-01):
我对25v铣床进行了数控改造,并且增加了A轴。A轴采用400W雷赛伺服,3:1同步带减速,我在铣床侧面固定了车刀想实现车铣复合加工的功能。
我希望能够使用Mach3数控车界面实现一些简单的车削加工,类如车圆弧车螺纹等操作,但是伺服电机用的是位置模式控制,连在接口板的A轴脉冲信号输出端口,现在想在Mach3中将A轴设置为车床主轴,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不知道万能的坛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上面试车的零件是我将伺服驱动器直接连电脑,通过伺服管理软件直接控制的,然后手动出来的。

网友:
数控车是认Z轴的吧?设成Z轴应该可以。车圆大小的设成X轴。车铣之间设置换电机接头比较麻烦。应该是铣的X轴设成车的Z,铣的Z设成车的X,像你这样安装车刀应该把铣的X轴电机驱动线接到mach3的Z输出上,铣的Z轴电机驱动线接到mach3的X输出上。

网友:
A轴做得挺漂亮

楼主:
谢谢!目前还在为伺服主轴的控制发愁

楼主:
车床和铣床XZ两轴正好相反我知道,在进行编程的时候可以人为的将XZ坐标互换,现在是在为伺服主轴的控制发愁,伺服主轴既做车床主轴又做分度轴,用的是mach3板上A轴的输出口,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让这个a轴变为主轴,持续运转

网友A:
搭顺风车,求教西马特X1小铣改数控,57电机力矩大小选择

网友:
顺便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顺风车,求教西马特X1小铣改数控,57电机力矩大小选择

Z轴用57加长版即可,Z轴可以选择不加气撑或者弹簧减重,这样做有个好处,可以直接利用Z轴机头的重量来消除Z轴的回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用57加长版即可,Z轴可以选择不加气撑或者弹簧减重,这样做有个好处,可以直接利用Z轴机头的重量来消 ...

加个好友呗.QQ965918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