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与小胖子

楼主(2016-12-01):
非凡433昨天好好的今天掉频了,,,从新对的频。差点收队回家,以前从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懂得解释下为什么啊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切糕的433,不会有任何问题,或者换更好的,非凡经常会出各种问题,这次你幸运了,下次估计就得提控回家了,陈早换,非凡很早前论坛评论出各种问题,我也是受害者

网友:
对频后,频率信息一般是存在单片机eeprom里面的,我之前四轴的GPS也是丢失设置项,最后飞丢了,建议换掉,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