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霍尔电机改霍尔位置如何确定

楼主(2016-12-02):
无霍尔电机改霍尔位置如何确定?有图最好谢了

网友A:
外转子还是内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还是内转子?

内转子

网友:
最近也想改一个无感3660 1020kv的,突发奇想借用有感3650的霍尔板,感觉技术层面不会有太大问题(参照电动自行车加装霍尔板)。
多多交流

网友:
120度均分在定子槽里就OK了

网友:
内转表示有难度

网友:
没有想象的难 想想电动车改装霍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