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的几个不明白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6-12-02):
哈哈!今天我也炸机了,不过只损失一个小小的舵机臂。

你们说装金属舵机臂好还是易碎臂好,不言而喻。装金属舵机臂,要么扫齿,要么烧舵机或电机 ,电调等设置,所以建议新手还是装易碎臂好。等你技术好了再换金属臂。这是我的观点。

这个东西多备一些,经常会用到的。
下面问题来了,看下面这张图。

我是左手油门,左边遥杆,左右1通道,前后3通道,右边遥杆,左右4通道,前后2通道。
问题1,1通道是副翼,2通道是升降,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这个通道的选择对吗?
问题2,直升机电机的定速是在那里设置的呢?
下面是我的遥控器,接收机和盘陀仪。

X9D plus 遥控器

X8R 接收机

K3 盘陀仪
我试着在遥控器上把油门设成一条平的直线,然后把螺距设成斜的直线,飞的时候还是轻轻一推油门飞机就往上爬升,轻轻一松油门飞机就掉高坠地了。
此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大家常说的定速,是电机保持在一定的转速内,然后通过螺距来控制飞机上升一下降的吗?定速这个东西要在哪里设置呢?
下面是我盘陀仪上面的设置

这个舵机的选项对吗?

独立通道(标准独立接收机)

为什么最后那两项 定速I 定速II 选择不了?

网友:
升降中心没归零。几个通道中置时一定要归零。你那个遥控我记得是可以自己设定每一个摇杆每一个开关功能的,你要怎么设自己定义就好。一般左手油门上下是油门和螺距 左右是尾部,右手左右是副翼,上下是升降。

网友:
我最怕调机了,路过。

网友:
遥控器控制分配没有对错,只看哪种适合自己习惯,一般四种组合方式,我是左手控制俯仰和侧倾,右手控制油门和转向,这样飞直升机比较容易和直观。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igest%26digest%3D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这几个个帖子个人觉得关于调机装机要注意的问题基本讲到了,可以看下再有不明白的再问吧,另外关于通道问题这个可以参考遥控说明书,里面应该有解析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94
这个是有副翼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igest%26digest%3D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谢谢这位前辈!

网友B:
你这个陀螺仪没有定速,要定速只能靠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陀螺仪没有定速,要定速只能靠电调了

电调在哪里调呢?我的电调估计也不能调定速。50A的100来块钱的那种电调。

网友:
淘宝有 直升机调试的书,建议买本看看。你解答你的好多问题。也比在这问全面得多。

网友:
k3陀螺仪……

楼主:
是的,这个陀螺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陀螺仪怎么样?

人家明明是k8

网友:
deko时代还用易碎臂 感觉楼主是活着北朝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在哪里调呢?我的电调估计也不能调定速。50A的100来块钱的那种电调。

那你这套设备就是不能定速咯

网友C:
你那个是小k8,大k8才能定速的,你的电调如果是铂金v3版的就能定速,好像要用定速设置卡才行吧,我是别人帮我设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小k8,大k8才能定速的,你的电调如果是铂金v3版的就能定速,好像要用定速设置卡才行吧,我是别人帮 ...

铂金v3版小8百块了,我的1百多买的,啊!啊!啊!不能定速啊?

网友D:
建议lz找找组织,lz这些问题都好解决,只要老手在旁边。
自己研究确实比较麻烦,通过打字告诉你,也挺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