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ak130降落

楼主(2016-12-02):
我这个是4s版的,如果用2600的电池不开襟翼也没问题,后来用到了3300的电池,降落速度就快了,蛙跳了两次,跳的肉疼,还好起落架比较皮实,再飞降落的时候开了一档襟翼就没压力了,看来重量影响还是挺大的,差100克感觉降落速度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楼主:
而且用3300的电池明显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A:
3300重了,我是没降落过。不过我换了减震起落架。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0重了,我是没降落过。不过我换了减震起落架。应该不错

减震起落架的话降落速度过快应该也能抑制蛙跳,原厂的只要降落速度过快落的再轻也容易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0重了,我是没降落过。不过我换了减震起落架。应该不错

我这个还是4s的,要是6s版不开襟翼降落速度应该更快,开襟翼就无压力了

网友B:
我们都是用6s3300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还是4s的,要是6s版不开襟翼降落速度应该更快,开襟翼就无压力了

6S,3300应该很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6s3300玩的....

不开襟翼好降吗?

网友A:
这蛙跳跳得太过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蛙跳跳得太过分了点

测试起落架强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开襟翼好降吗?

好降的,看你怎么降,下降幅度一小一点 带油门 大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蛙跳跳得太过分了点

之前你换的减震起落架有链接吗?我看网上只有一百多的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降的,看你怎么降,下降幅度一小一点 带油门 大仰角

我2600的就是那么降,换了3300就费劲了,回头再试试吧,试了两次速度都太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你换的减震起落架有链接吗?我看网上只有一百多的那种了

那种比较好,我买的那个还是不行。要切很多泡沫,你直接买那种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比较好,我买的那个还是不行。要切很多泡沫,你直接买那种专用的吧

先熟悉熟悉,改完又重了,4s动力本来就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熟悉熟悉,改完又重了,4s动力本来就弱

为什么4s动力弱呢

网友:
飞场不错,给个地址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