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80改02s成功

楼主(2016-12-02):
飞mcpx习惯手感了,两架旧02s和配件实在不舍得扔,又买gy280一套,全套02s原厂件连上设置好,1s原厂旧电竟然飞了5分多钟,用的14sg加高频头飞的,开始抖尾,锁尾调到0也不行,后来锁尾感度调到normal的50%,竟然没金鱼了 就是逆时针有点回弹,回头再搞

网友A:
gy280不是不能使用1S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280不是不能使用1S供电吗?

套件里有升压模块,1s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里有升压模块,1s没问题的

在哪里购买的?是在某宝吗?怎么才能搜到?

楼主:
某宝搜吧 讲下价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吧 讲下价有惊喜

有多大的惊喜?

网友B:
这个的手感和原来的六轴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手感和原来的六轴差别大不大?

差别相当大 六轴有回中 这个没回中 更接近大机的手感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池飞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池飞02S?

原厂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