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蛋的天地飞电源开关,太差劲,废了它

楼主(2016-12-02):
以前用天7,后来换天9,因为剩的接收机太多,不想换。

用起来还不错,天7八百米,天9两公里,两个都从来没失控过。不过还是很有问题。

原来天7的时候就发现电压显示不准,而且开关很操蛋,质量差,电阻大,使用过程中揉一揉开关电压波动就会很大。经常是电池充满电装上去,没一会儿就开始低压报警,开关揉一揉拍一拍,又好了。

没想到天9继承了这个毛病 。而且天9的挂绳扣位置比较坑,不装平衡杆重心不对,装了平衡杆开关又不方便,这一点比天7都不如,这电源开关不能留

以前还专门发帖说过怎嘛拆修天7电源开关,天7开关连着线插在主板上,换或是修都问题不大。这天9拆开发现不一样,开关直接焊在板子上,很难拆。干脆另外并个开关上去。

电子城买的6MM钮子开关,手感不错,2.5元,线焊好。

拆开以后发现开关是焊在板子上

并上两根线

壳子上挖个洞

装上开关插上线,完成

毫无违和感     .虽然电压显示还是不准,但是至少不会神经病一样上下不停波动

天7 的电源开关治理 在这里天7还是不错的,价廉物美,入门最佳选择。
但是不足之处也有,最大的毛病是 电压显示不准,低压报警乱叫,
这都是模友公认的,起因很简单,电源开关质量太差
因为这个开关,不知多少模友冤枉了遥控器电池,都以为是电池有毛病
这么多年天地飞居然都不解决这个问题,值得鄙视
刚好晚间无事,动手修理,拍照片并编辑
也许之前有人发过,不过我是没搜到,自己摸的

网友:
我也使用天九  我的开关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还有关于挂绳扣位置比较坑的问题 这是因为天九第一代是72Mhz的 天线有1米长 天线完全拉出来的话挂绳扣位置是在平衡位置的 而二代天九变成2.4ghz了  模具基本没有改(改模具成本会增加)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几乎是每个从72mhz的改到2.4ghz的遥控都会有的

网友:
我一直用的天9(因为是中文控),除了你说的挂绳扣的位置不好用,从来没觉得天9跟外国控有什么差别(本地用什么控的都有)

网友:
这是天地飞遥控器的经典问题,没有这问题就不是天地飞!

网友A:
请问楼主天地飞的控好用吗?除了这个毛病还有其他毛病吗?比如其他硬件和软件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天地飞的控好用吗?除了这个毛病还有其他毛病吗?比如其他硬件和软件的毛病。

除了上面说的,其他都很好。三年无失控记录,图传2公里,能操控,实际遥控距离2公里+

网友:
这个天7的电源问题确实麻烦

网友:
这个和我一样 我的倆天7都是改掉开关 不然电压损耗太大

网友:
我的天9用的是8节1.2V的镍氢充电电池,充满显示11.2V,随后几次使用降压到9.3V就不敢飞了,请问降压后对遥控距离有影响吗?那种锂控电也是这种情况吗,哪种好?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2017-10-31):
八年了,一代天九正常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