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4pro自带屏幕貌似不能手动调亮度?

楼主(2016-12-02):
晚上自动感知调的太暗,不知道怎么调亮
貌似只能自动感知,是不是我火星了
如果不让手动调的话也太……

网友:
你是第一批用户吧,我买的还没到,到了看一下

网友A:
亲测可调啊,记得把后面那个沟沟去掉,其实用法和安卓机一样的,截图也有,目前除了不支持插电话卡,其他的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调啊,记得把后面那个沟沟去掉,其实用法和安卓机一样的,截图也有,目前除了不支持插电话卡,其他的 ...

跪求具体说明……在哪个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调啊,记得把后面那个沟沟去掉,其实用法和安卓机一样的,截图也有,目前除了不支持插电话卡,其他的 ...

网友B:
我觉得那个屏幕 2000 块钱不划算,得不偿失啊。
首先是,1000 尼特很稀罕吗?两三年前可能是,现在就好找很多了,今年大范围炸机的 NOTE7 就超过 1000尼特,其他七八百尼特的手机更是大把。
其次,真需要 1000尼特这么亮吗(悟还有一个 2000尼特),答案是基本上用不着,阳光下有七八百尼特就已经足够看清了,何况一般都加个遮光罩轻松提高可读性,遮光罩 500 尼特可读性比阳光直射 1500尼特还好。

然后,为了这个屏幕,你付出了什么:
首先是2000块钱,够买一个带高亮度屏的手机的而且新款的。
然后,这个屏幕不能插 SIM 卡(它不是手机),地图需要 WIFI,升级需要 WIFI ,你用的时候可能需要用手机做热点。
然后,这个平板电脑的系统估计会比较老比较单一,安卓最新的好玩东西就别想了。
然后,出门还多带一件东西,其实和手机严重重叠。
然后,带屏幕的遥控器不能用 USB 直连手机了,你想一键转发刚刚航拍的镜头,嗯,有点啰嗦。
还有,第三方软件,比如荔枝之类的,没法用了。

总而言之,不但花钱了还不好玩了。

网友C:
请教下
一体机的屏
CPU是啥规格的
Ram,Rom各是多少
安卓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一体机的屏
CPU是啥规格的

CPU 未知,按当前主流方案看,高的可能会用高通 6 系列,单手用大疆用惯的 L1860 也未尝不可,跑个 DJI GO 都没啥压力了。
系统嘛,当然不会再是 4.4.2,一定是安卓 5.0 起跳,但应该没到 6.0,或许以后有升级 6.0 的潜力。
其实这都不重要了,反正你也不能自己装应用,让你大把掏钱的也不是 CPU 而是那个屏,CPU 配置高点低点又有何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跪求具体说明……在哪个目录下

屏幕打开,从顶上往下滑,会出现安卓一样的截面,还有截图、连wifi和其他设置这些乱七八糟的,用法和安卓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屏幕 2000 块钱不划算,得不偿失啊。
首先是,1000 尼特很稀罕吗?两三年前可能是,现在就好找 ...

其实p4p+的还有hdmi输出,毕竟p4p目前是不支持的,即便自己改装了硬件也不支持,所以是逼的你去买p4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打开,从顶上往下滑,会出现安卓一样的截面,还有截图、连wifi和其他设置这些乱七八糟的,用法和安卓 ...

是的,很感谢,后来才发现,以前习惯从下往上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屏幕 2000 块钱不划算,得不偿失啊。
首先是,1000 尼特很稀罕吗?两三年前可能是,现在就好找 ...

这个屏幕感觉还是有必要的,主要就是冲着这个屏幕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
1.增加了外观的整体性,手机线绕来绕去看着比较别扭
2.充电更简单了,手机经常还是存在忘记充电不够用的问题
3.避免了数据线接触不良的问题
4.来电话不会影响玩飞机
5.其实亮度是有必要的,500流明的手机在阳光下不够用……很吃力,用遮光罩毕竟麻烦,对视线的角度也有要求
6.手机屏幕的确有1000流明的,但过热了就会被弄暗,夏天只能坚持头3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感觉还是有必要的,主要就是冲着这个屏幕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
1.增加了外观的整体性,手机 ...

的确是这样,就是太贵了。多个1000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 未知,按当前主流方案看,高的可能会用高通 6 系列,单手用大疆用惯的 L1860 也未尝不可,跑个 DJI G ...

估计不会用啥好东西
否则没必要藏这么深
反而会大张旗鼓拿出来宣传
当然,高亮屏才是特点
还有深度定制的整合性,相容性

纯好奇而已
只是想知道自配屏最低规格应怎么选

要不是大疆从不考虑共用性(对自家产品都是)
这个带屏遥控器还真可以考虑

神经病才想带一堆控出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感觉还是有必要的,主要就是冲着这个屏幕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
1.增加了外观的整体性,手机 ...

12345 条都很有道理,但都不值得花 2000 块钱去换啊,2000 可以买个单独的手机,相对之下好处更多。
至于高亮度手机,现在 LTPS 高亮屏 800-1000CD 下长期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高亮度屏不代表高热量,高分辨率才是高热量的来源。

总的来说,花 2000 买那个一体化屏,不如拿那 2000 另外买个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会用啥好东西
否则没必要藏这么深
反而会大张旗鼓拿出来宣传

带屏的遥控器并非大疆首创,不说华科尔 F12E 之类看上去很复杂的遥控器了,玩具级的 UpAir 就自带一个 500cd 的屏(仅仅是屏,而且是模拟的)。
安卓平板早已三五百元的时代,换个高亮度屏就加 2000 的确太贵了,如果想自己弄个安卓平板,目前主流 CPU 完全够用,两三年前的 CPU 驱动4K 输出都没有任何问题何况大疆图传只是 1080p 的,而 GPU 更加性能绰绰有余,硬件加速的全高清视频对于手游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至于“不想带一堆控出门”,证明你不是专业玩家就已经深陷其中了,不好意思,人家更加关注新玩家那片蓝海哦。

网友:
安卓平板不都是带HDMI输出的嘛,还带无线同步投影呢,所以冲着控带hdmi就有些多余了,除非你用手机没有额外的mini-HDMI接口,所以贵两千确实是贵了点,就像大疆一个电池卖一千,模型那四块电芯加个壳子和保护板至于嘛!以前我说索尼黑,看了大疆的配件真的是黑炭头了都,大疆你别忘了当初创业的时候都是同行爱好者支持才有你的今天,翅膀硬了就想飞了

网友(2017-05-22):
我也刚入手,同问,目测只能自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