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推油十字盘自己往右偏

楼主(2016-12-03):
如题  一堆油门十字盘就歪  是遥控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T6J实在是看不懂啊- - 还是APP上设置的不对?
  有知道的魔友麻烦告诉我下吧~
好像推一点油门没事  稍微多点就开始偏了

另外150X的同志们  你们飞多长时间下来换电池
调机的功夫没注意一块电池放到3.2了- -  后面调一会拆下来测测

网友A:
好像150X的问题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150X的问题还真不少。

说的是呢  对频就对了半天 - -  然后各种问题   现在又出个这个  实在不知道哪的事了。。

网友B:
遙控器選直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

嗯 自稳和3D好像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選直机模式!

是直机模式没错啊  小直升机的图标

网友D:
手機軟件刪除 再從新安裝
再更新 主程式 應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機軟件刪除 再從新安裝
再更新 主程式 應該可以

主程式已更新  不管用。。   APP没有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程式已更新  不管用。。   APP没有删。。

你的情況 我的也一樣
删了重裝 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情況 我的也一樣
删了重裝 就正常了

已删重装- - 不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删重装- - 不管用。。

自穩模式和 3D 模式切換燈號不一樣的

可能你根本不懂如何設置自穩模式

150X 遙控器自穩與參數設定

150X APP設定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穩模式和 3D 模式切換燈號不一樣的

可能你根本不懂如何設置自穩模式

看视频设定完了  没问题的  就一推油十字盘自己偏

网友E:
我的 150X 剛買回來....設置好了,,,,不敢加大油起飛....因不知它性能..

慢慢加油....總會左飄....原來十字盤沒開始工作...推搖杆沒效....再大一點油....

垂直起飛....正常飛行

你可拔了馬達線....拿它在手裡....細看是否再加大油後....它會正常工作

网友:
實在不行的話就返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设定完了  没问题的  就一推油十字盘自己偏

往右偏少許是正常的......因直升機是右傾的.....多就不正常了

150X的設置大部分在手機APP......亞拓T6如果不是新的......設置不知有否亂了

网友:
我有亞拓T6 說明書

其實你應該收個T8J來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 150X 剛買回來....設置好了,,,,不敢加大油起飛....因不知它性能..

慢慢加油....總會左飄....原來十 ...

想问下兄弟用什么电池?我最近买了个k120,据说跟150x电池一样,某宝搜了搜电池可选择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兄弟用什么电池?我最近买了个k120,据说跟150x电池一样,某宝搜了搜电池可选择太少了。。

我有兩台150 DFC 一台 150X

八個原廠電.....八個 K120 電

K120電薄一點的........即是說.....如果150 的電插120是插不進的

120的電插150時要移一下就可順利插進去

多買些備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150X 剛買回來....設置好了,,,,不敢加大油起飛....因不知它性能..

慢慢加油....總會左飄....原來十 ...

拔了油门线没问题。。
现在好歹偏的不是那么多了 就是自稳下有时左右偏 有时前后偏  换回电池就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了油门线没问题。。
现在好歹偏的不是那么多了 就是自稳下有时左右偏 有时前后偏  换回电池就变了

在手機 APP 調一下加速計微調

把直升機放在水平面的桌上.......調 前後左右到那條橫著的線水平於兩箭頭正中間....

你如果前後左右傾直升機就會見那線移動的

下面直升機傾斜度為 6 度

每次插電後盡快放它在水平面上自檢

要肯定它的自穩功能是開了.....好像是深藍色燈的

你一開一關那自穩功能看燈號有否變化......沒變化的即是沒設置好

調好了之後會很好飛的

网友G:
十字盘类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兩台150 DFC 一台 150X

八個原廠電.....八個 K120 電

总感觉k120原厂电质量可能不好,还是锂电里的牌子货好,但是牌子货又没有型号合适的,,就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k120原厂电质量可能不好,还是锂电里的牌子货好,但是牌子货又没有型号合适的,,就很郁闷

120 的電的確不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字盘类型

H-1没问题

网友H(2018-05-14):
您好。麻烦您问一下。您的150,推油门十字盘倾斜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麻烦您问一下。您的150,推油门十字盘倾斜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 - 飞起来没啥事

网友:
十字盤傾斜,槳平面也一同傾斜吧。直升機都這樣,對抗尾旋翼向左的推力,主旋翼就需要生成一箇向右的反作用力。越小的機子越容易看出來。
小飛機起飛時請向右壓一點點副翼搖桿,以對抗尾旋翼產生的嚮左的力。

网友I:
小机飞起来功能正常就行了,没法跟大机一样,全面性的设定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机飞起来功能正常就行了,没法跟大机一样,全面性的设定到位的。

是啊  没法那么巧精益求精  能玩就完了

网友(2018-06-17):
150地面起飞必定十字盘要歪那么1到2秒 最好的办法就是快速拉起来 不过150室内起飞确实挺郁闷 刚起来的一瞬间不好控制

网友:
好像是系统默认设置 抵消机身反扭的  这个得在手机app上慢慢调